请教这两个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1-06-28):
这两支二极管不是普通二极管,应该是稳压管。
其作用是队运放输出幅度进行限幅。运放输出电压(绝对值)大于一支稳压管击穿电压(再加另一支的正向电压)时,“背靠背”的两支二极管导通,运放输出电压完全反馈到反相输入端,实现限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