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旋转编码器到DSP信号处理,麻烦大家给个方法

楼主(2011-06-28):
有1个24V旋转编码器,一转3600个脉冲,想做信号处理然后输入到DSP2812中,使用2812的QEP来处理
1.旋转编码器输出用电阻直接分压,降压到3v后输入到DSP中,这是现在我唯一成功可以数出脉冲数,并分辨出正反向的方法....
2.仍然用电阻分压,将分压后接到用Mos管控制脚控制MOS管导通,示波器测输出波形还可以,但是延时可能破坏时序,只能数出脉冲但不能判断正反向..
3.又换成光耦,示波器测出波形完全不对...光耦导通时间太长跟不上编码器信号变化

求高手指点,该如何处理这个信号,如何处理信号干扰问题
PS:旋转编码器2个输出接同样的电阻,输出端电压相差很大,一个21v,一个17v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过一个线型收发器芯片 就可以了

楼主:
什么先行收发器,没用过

网友A:
没用过可以去网上找啊,要多动手动脑,不要等着什么东西都要弄好喂你!

网友B:
使用高速光耦,去avago, fairchild网站看看,找那种速度在1~10M buad的高速光耦。

网友C:
PS:旋转编码器2个输出接同样的电阻,输出端电压相差很大,一个21v,一个17v请问什么原因;
可能的原因在于输入电流过大,编码器输出以后,不要加上拉电阻。
使用光耦光耦之前还需要比较整形。这样,可以去除干扰。

楼主:
好的,我们用的光耦太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