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的Truetouch系列触摸屏有啥优势啊?

楼主(2011-06-28):
与其他厂家的触摸屏相比,优势在哪啊?

网友A:
因为不了解,所以总感觉很高深,其实我感觉都差不多的。

网友B:
可以做真正的多点触摸,识别到每点位置,还有就是集成度高,设计方便(designer有专门的用户模块)等等,

楼主:
现在是自己设计触摸屏,还是只能买CY做好的触摸屏模组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根据不同情况吧,可以自己设计,也可以买模组,不过不是cy做的,是cy客户做的,呵呵

楼主:
在中国cy的大客户都有哪几家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是CY网站上写的
赛普拉斯 TrueTouch 控制器:
世界一流的性能及产品组合

•  极高的信噪比 (SNR)
•  极低的运行功耗
•  业界最佳的多点触摸识别位置响应时间
•  极高的精确度和线性度
•  高级功能:防水,1 毫米手写笔

网友B:
回复 楼主:
关于合作伙伴,以前CY网站上有公布一些,现在变成了联系TrueTouch@cypress.com。不过想了解的话,联系Cy办事处即可

网友C:
赛普拉斯 TrueTouch 控制器:
世界一流的性能及产品组合
:victory:

楼主:
我要想买模组的话,怎么联系国内的厂家啊,联系TrueTouch@cypress.com。就可以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以联系国内CY办事处

网友D:
Cypress提供真正的电容式多点触摸控制,有些号称的多点控制是偷换概念,最简单的识别办法就是用3个手指或4个手指进行简单地左右或上下,就会发现到底是不是多点控制了。非多点控制的,根本不是能识别3个手指以上的最简单的单方向移动。BTW, 常见的双指控制放大,旋转,等等,其实在电阻屏上都可以通过代码实现,当然灵敏度是肯定比不过电容屏的。真正难的是3点及以上的电容式触摸~
所以关于Cypress电容式多点触摸屏的技术,应用,方案,合作都可以联系:TrueTouch@cypress.com或者代理商http://www.cypress.com/?id=1062&type=&country=China

楼主:
对,现在也就听说过CY的trueTouch触摸屏,看来技术是比较过硬的。
给苹果做触摸屏的是那家公司啊,听说是个比较小的公司啊,我看CY可以跟苹果合作合作。

网友E:
多的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