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的种类都有哪些啊?

楼主(2011-06-28):
CY主要就是电容屏吗?

网友A:
电阻、电容。

楼主:
CY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啊?

网友B:
不只这两种触摸屏,还有什么红外式的触摸屏。

网友A:
CY是电容屏还是电阻屏啊?
引用 楼主:

CY的应该是电容,电阻屏没有电容屏用着舒服。

网友C:
还有表秒声波式触摸屏。

网友C:
错了,应该是表面声波式。

网友D:
CY主要做电容屏,当然,PSoC也可以实现电阻式的

网友E:
CY主要做电容屏,当然,PSoC也可以实现电阻式的
引用 网友D:
CY主要做电容屏“控制器”:lol

网友D:
楼上纠正的对,呵呵

网友F:
有好多人都说错,搞的版主也跟着口误了

网友B:
这个表面声波式触摸屏肯定精度不大高。

网友A:
这个表面声波式是不是使用压电传感器啊。

网友D:
回复 网友A:
建议看一下这个帖子里的附件
关于触摸屏基础的很好的材料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40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