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MEGA128的ADC引脚阻抗是多少?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看引入电流啊

楼主:
要求阻抗在10K欧,mega128能达到要求吗? 引入电压时4V以下的。

网友B:
印象中好像是2K。

如果阻抗不够,你可以用运放做一级阻抗变换,如果阻抗差得不是太离谱的话,可以适当增加采保电容的充电时间和AD转换时间看看效果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