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关于学习型遥控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1-06-28):
经常会碰到一些做电源开关的客户。。关于学习型的遥控的方案一直不敢接。。。
有个客户甚至提出家用90%遥控可用。。同时可以接受红外和无线信号并学习。
如此云云。。。额外的一些功能不再论述。

    想了解下。。。市场上有没有这种类似于万能接收器的案子。。。

网友A:
我们的可以啊!
http://www.yofeng.com/LICSwitch.asp
http://www.yofeng.com/IrCtrR.asp

8年的红外遥控学习技术

楼主:
加两个问题。。。一个,你这个学习型遥控,综合了几种遥控器的格式?是通用的一些电视机遥控,还是大部分遥控,包括空调遥控,电扇遥控等等。。。
二个,单片机成本问题。。。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需要关心红外码格式和协议
是全波形记录方式
至于单片机成本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A:
特长就是空调遥控学习
只要是红外遥控器就可以尽收囊中!

网友B:
学习型的是不是都要带存储器的?

网友C(2011-10-21):
因为各大电视机厂商的码型都是固定的,所以红外遥控的案子已经做得很成熟了,红外学习是功能是很简单的,都是全波形学习,如果你找IC原厂,对方甚至帮你写好案子。而且成本很低,没什么不敢接的。无线学校暂时还没接触过。学习型遥控器必须外挂存储模块,除非你用FLASH芯片,但那样价格又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