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问题材质?驱动频率影响?

楼主(2011-06-28):
我们的一个产品带LCD(黑底白字负显),在液晶屏开发之后出现过一个问题;就是LCD在常温(放置较长时间不工作或工作)或高温的时候点亮字符,字符会出现有发黑的现象;有时候在高温工作下很明显,但是恢复常温后也能恢复;
供应商给出的回复是,需要调整液晶屏的驱动频率可以解决;我们用的HT1621B,其驱动频率是固定的256Hz分配四个COM口;通过更改COM口的数量(2)确实可以有改善;但是和供应商所说的效果还是有差距;
所以通过测试、实验确定改善频率是有效果,但是我们怀疑更多的应该为供应商的LCD材料有问题。
  不知道有那位是这方面专精的,能给出建议么?
  因为查看了好多器件,刷新的频率都是固定的,很难达到200多Hz以上(多COM口分配)。

楼主:
又沉底了啊,自己顶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材料的问题,要用宽温型,靠驱动频率可以改善,但能改善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

网友A:
宽温型LCD的价格比普通型要贵出不少。

楼主:
本身就是在低温效果不好的情况下调整的偏向低温特性的,自己也觉得肯定是材质或加工工艺上的问题;但是在这方面不是很了解;后来咨询了另外的厂家,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可能供应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量不多,所以即使他们发现了问题所在也不愿伤财去吃下这些问题产品;频率只不过是一种并不是很好的方式而已。
  谢谢chuny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