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法运算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1-06-28):
LM324是TI的!

楼主:
换了一个324就好了,至少可以用了,明天再看看怎么样了

网友A:
要减小飘动,电阻的取值是很讲究的,
1)R19、R22的取值大了些。
2)而且要求电阻的比值不变时,R20//R21=R19//R22。

楼主:
1)R19、R22的取值大了些。 一般取值在多少呢? 有没有建议值
2)是不是我该将R19 = R20 , R21 = R22呢?

网友A:
电阻大了自身干扰也大,另外运放要求 + - 脚的外接电阻要平衡,
就是要求:R20//R21=R19//R22,至少也要接近,你图上的差别就大了。

楼主:
我调整一下参数吧 R20 10K,R21 20K

楼主:
R19 10K,R22 2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