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有【调整管】的稳压电路分析方法

楼主(2011-06-28):
如下图所示的稳压电路,T是调整管。

Uo有两种表达方式:
1)Uo=Uz-Ube
2)Uo=Ui-Uce

我看到一则讲义这样说:这个电路在放大输出电流的同时,还通过RL引入了电压负反馈,起到稳压的作用。按照这个说法,分析起来比较容易。然而,讲义后面又说,因为Uo=Ui-Uce,所以,不管什么原因引起Uo变化,都将通过UCE的调节使Uo稳定。这个电路到底是通过哪种方式来稳压的?是Io还是Uce?难道这两种方式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是通过Uce来调整Uo,应该如何分析稳压过程?

哎,偶觉得好多讲义,语言组织很没有逻辑,一会儿讲这里,一会儿讲那里,搞得人稀里糊涂的:(

多谢!!

网友A:
的确,很多教科书我看的也一知半解。

这个应该本质一样的吧。
帮顶

网友B:
射极跟随器,电压反馈系数接近于1(但实际小于1)

你先去搜索“射极跟随器”

网友C:
楼主的困惑,可能是现在的教材讲分立元件比较少,在讲分立元件时没有讲负反馈,负反馈内容完全放到运放部分讲的缘故。
其实,这是最最简单的电压负反馈电路,不能再简单了。
建议楼主找本讲分立元件比较多的书看看。

楼主:
我的问题是:这个电路到底是通过哪种方式来稳压的?是Io还是Uce?

网友C:
5楼:
3楼xwj已经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不知道“射极跟随器”,那么无论是谁都不可能给你解释。

楼主:
哈,果然,嗯,翻了一下基本放大电路,明白了,多谢!!

网友B:
明白了就好。

网友D:
I0变大UCE也跟着变化的

网友E:
这个稳压电路的原理和三极管就没关系,当U1波动时Dz两端的电压基本不变,那么I0也就不变,U0也不会改变。增加三极管的目的是使U0能拿出更多的电流,供负载使用。更简单的稳压电路就是去掉三极管直接从Dz两端输出。

网友F:
楼主,考你一个问题。如10楼所说,既然该电路的稳压和三极管没关,那这个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知道了这个,你就会知道设计跟随器的应用了。

网友C:
11楼考得没道理
10楼已经说清楚了
增加三极管的目的是使U0能拿出更多的电流,供负载使用

网友G:
三极管的作用是增大输出电流吧 不知道对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