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903K3的UART1问题:接收部分就是进入不了中断

楼主(2011-06-28):
STM903K3的UART1问题:发送数据可以,而且用示波器可以看到发送出的波形,但接收部分就是进入不了中断
相关程序块如下所示:
void uart_init(void)
{
        UART1_CR1 = 0x00;
        UART1_CR2 = 0x00;
        UART1_CR3 = 0x00;

        UART1_BRR2 = 0x02;
        UART1_BRR1 = 0x68;                                                                                                    //16000000/9600 = 0x0682

        UART1_CR2 = 0x2c;
        //CLK_PCKENR1 = 0x04;
}

void UART3_sendchar(unsigned char c)
{
        while((UART1_SR & 0x80)==0x00);
        UART1_DR=c;
}

@far @interrupt void UART1_Recv_IRQHandler (void)
{
        unsigned char ch;
        ch=UART1_DR;
        nop();
        return;
}
以下是UART1中段映射部分: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4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5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6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7 */
        {0x82, UART1_Recv_IRQHandler}, /* irq18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19 */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 irq20 */

楼主:
自己顶下哈,别沉底了,高手们请帮个忙啊。

楼主:
自己解决了,很纠结的一个问题哦,不巧的话三天业找不出来的。。。。。

网友A:
LZ不打算分享一下具体的原因?

楼主:
因为AD转换中有这么一个设置位
ADC_TDRL = 0x78;                //禁止施密特触发功能
把这句话屏蔽掉就行了。很难找的,因为UART进入不了中断就会想着去找中断优先级问题,配置问题等等,很难想到去找ADC里的这个配置位,因为我的程序是在别人程序上升级的,就更想不到是这边的问题了。

楼主:
还好啊,阅读的帖子多了找到了一点灵感,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