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电压转换芯片

楼主(2011-06-28):
应用于I2C总线的,CPU电平是1.8V,IC是3.3V,有2路,大家以前有啥用过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给推荐一个@~@

网友A:
TXS0104E   不过这个很贵,10块左右,使用不当还TXS0104E 会烧,
我公司就是用这个做I2C转换

网友B:
用HEX  mos 管

楼主:
最后看了下,一个IIC直接接上就OK了,另外一个IIC期间换了芯片的供电电压也勉强符合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蛮不错的,我也在maxim里面找到了类似的器件。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是怎么上拉的,分别用2个电压上拉2个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