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iar环境,要使用printf需要多少资源?

楼主(2011-06-28):
我用stm8105是可以使用printf的,但是用stm8s103f2就不行了.想知道使用printf需要使用多少flash空间和多少内存?

楼主:
多谢楼上,我需要知道的是资源----flash和ram

网友A:
用不同的选项试着编译一遍不就知道了?

网友B:
要很多了,不过在STM32中应该算很小一部分

网友C:
1-3K,不是很多

网友D(2014-07-30):
我也是在stm8s103上用printf就是不行 在stm8s208 上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