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y,what about my work?

楼主(2011-06-28):
AC, lol, lg, ge
:lol
ge wei lao da...

楼主:
啊,网口方向摆错了:funk:

网友A:
接地的十字可以设置粗点

网友B:
一般,很一般

网友C:
铺铜可以考虑优化一下,我觉得布局布线不错哒。比我开始牛X多了。

网友D:
1. MCU的退耦电容离MCU的电源管脚太远
2. 电源线从接插件出来的时候比较粗,但进入主布线区的时候变得太细
3. U5 LDO的储能铝电解电容应该更靠近电源IC
4. 接地过孔最好不要做成十字形
5. 蜂鸣器最好用三极管驱动,用MCU管脚直接驱动可能会对IO口有害(不知道LZ的MCU是什么型号)
6. 板框最好做成圆弧形
7. 32.768晶振最好卧倒放

网友E:
32768晶振 底下有线穿过 系统可能会崩溃

网友F:
在线路连通,不影响性能的情况下,尽量做到美观。。。。继续加油!

网友G:
网口下面的铜箔不是要挖掉吗?

网友H:
这样的板,我会尽量将信号线,电源线走顶层,底层走大面积的地。

网友I:
网口下面的铜不挖掉,会不会有小可能短路呢

网友J:
你的覆铜怎么没有把你拉的地线覆盖掉?

网友K:
1、网口方向摆错了,粗心大意,该打PP
2、布线、布局很一般,只能说死比初学者好一点。

不过至少还能做点事,可以培养。:)

网友L:
司马芯片,2个网口

楼主:
回复 网友J:

好,又学了一招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是在哪里看到网口下面的铜要挖掉的,不过我这里只是用了网口做can通讯,是以太网芯片要求的挖铜吗?

这是我画的第四块板,还很烂:$

网友M:
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要注意PCB的美观

网友K:
司马芯片,2个网口
引用 网友L:

——小黄,LZ的网口只是用了网口座子(RJ45座),并不是以太网信号接口
随便看下连线就会知道了

不然就又要打PP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