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路,怎么计算交流电流?

楼主(2011-06-28):
知道三极管两端交流峰峰值为5vpp,怎么计算,流过电阻上的交流电流?

网友A:
对于电源来说,对于交流是短路的,
三极管二端的交流峰峰值和1K电阻上的交流峰峰值电压是一样的。
这下你明白了吗?

网友B:
呵呵,没看懂2楼回复。

另外,LZ如果把那三极管两端电压波形画出来的话,如果不考虑容性问题,则状态比较简单。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叶还看不懂2L回复?
2L的回答是对的。

网友C:
2楼少说一点:电阻两端电压与三极管两端电压反相。

网友B:
回复 网友B:
老叶还看不懂2L回复?
2L的回答是对的。
引用 网友A:

真没看懂,怎么读着都拗口,愚钝。

网友D:
6# maychang 2楼加上这个才是对的

网友A:
对于电源来说,对于交流是短路的,
三极管二端的交流峰峰值和1K电阻上的交流峰峰值电压是一样的。
这下你明白了吗?
引用 网友A:

真没看懂,怎么读着都拗口,愚钝。
引用 网友B:

2L是惜字如金的高手,电源对于交流信号是短路的,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
地 - Q_C 与 VCC - Q_C是一样的,对于计算是没问题的。
当然相位相反我相信2L肯定也是知道的。

网友A:
我就是语言能力很差的那位,高考语文才及格,希望大家包涵,更希望能意会一下。

网友A:
如果写论文,自然会仔细一些。
论坛的讨论,能让大家看懂就行。
我仔细看了我写的,虽然拗口,描述应该没有错呀?

网友A:
我语文也差,所以我看得懂。:lol

网友B:
如果写论文,自然会仔细一些。
论坛的讨论,能让大家看懂就行。
我仔细看了我写的,虽然拗口,描述应该没有错呀?
引用 网友A:

呵呵,没说你错,是我把LZ的那个图理解错了,你解释的又比较拗口,俺就糊涂了。

9楼解释的非常好,看完9楼的回答,我已经了解问题了。

:D ,再次证明:俺的模电/数电都确实很菜。

网友A:
谢谢楼上。
我大学同学从甘肃来浙江找我,问我在哪里,我说在“ze da”附近。
他说:请讲普通话。晕死我了,只好说“zhejiang daxue”,他才听懂。
看样子,北方人只会听北方的普通话。

网友E: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为啥电源对于交流来说相当于短路。。。。。。。请各位达人解释一下

网友A:
电源的内阻很低(理想的电压源),大学的电路分析就有讲的。
许多人大学的基础课程没有学好,还说大学的教育不好。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老叶谦虚了,我记得学PIC还看过你的笔记。
前几天看你的STM8笔记,很是佩服你探索问题的精神!
学习的方法我们都得向你学习!

网友F:
LZ的问题没有讲清楚,概念太模糊。

网友G:
直流电源是维持工作状态,其内阻很小,计算交流电流时就不考虑电源的内阻了

网友A:
我一直没有搞明白为啥电源对于交流来说相当于短路。。。。。。。请各位达人解释一下
引用 网友E:
以前听一位高人讲过,他也有这种疑问,后来他想通了,为什么相当于短路,他说是因为电源的输出往往会并一个电容到地? 我也请教一下坛子里别的前辈一下,是这样的吗?  上大学时,书上都这么讲,但没说原因:)

网友A:
真没看懂,怎么读着都拗口,愚钝。
引用 网友B:

2L是惜字如金的高手,电源对于交流信号是短路的,用万用表交流档测量,
地 - Q_C 与 VCC - Q_C是 ...
引用 网友A:
赞一个:)

网友H:
为什么电源对于交流信号是短路的  因为 电源的频率近似为0。

网友A:
以前听一位高人讲过,他也有这种疑问,后来他想通了,为什么相当于短路,他说是因为电源的输出往往会并一个电容到地? 我也请教一下坛子里别的前辈一下,是这样的吗?  上大学时,书上都这么讲,但没说原因:) ...
引用 网友A:

真正原因不是因为并了大电容,当然并联了大电容对于减小电源的交流阻抗是正面的。
真正的原因就是 电源对地的电压是稳定的/负载电流变化时也是稳定的,所有对于稳定VCC-GND电压都有用的措施都是减小交流阻抗并视为短路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个高性能的LDO只需要一个小电容,甚至不需电容也能稳定输出电压,则也可视为交流阻抗为零。

网友I:
在交流通道中,可将直流电源和耦合电容短路。

网友A:
25# t.jm 那主要原因是,电源的交流阻抗很小,可以这样理解吗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是的。所以电容只是减小交流阻抗的其中一个措施,半导体元件和控制技术是其它措施。稳压二极管的交流阻抗就还算小,它并没有电容。

网友J:
2楼正解。“交流”就是变化的,而电源(直流)是不变的,故可以看成是短路;对于图中所示电路若无电源,则无法建立工作点,电路无法工作。

网友A:
信号可以看成由直流和交流叠加而来。。。

网友E:
好像还是没有人真正解释清楚为什么电源对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

网友E:
我在网上搜到这样一条解释“你学过“叠加原理”吗?在那里,当一个电路中有几个电源的情况下,分析电路时,让其中的一个电源起作用,而将其余的电源作如下处理:将电压源短路(但保留内阻),将电流源开路(但保留内阻)。
在放大电路中,就是又有直流电源,又有交流电源。这样,当我们计算直流时(就是求静态工作点),就将交流电压源短路,就是将输入端短路(因为输入端有交流输入信号电压源);还要将输出端短路(因为输出端有交流输出电源)。
同理,当我们分析交流状态,画交流通路时,就要将直流电压源短路,由于电路中的直流电源都是一端接地的,当然就是将直流电源看作接地了。(我们用的供电直流电源的内阻是极小的,认为等于零)。”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好像还是没有人真正解释清楚为什么电源对交流信号相当于短路。。。。
引用 网友E:

不就是因为电压稳定吗?
交流阻抗:ΔU/ΔI,电压稳定就是负载电流变化输出电压都不变,也就是ΔU=0,
ΔU/ΔI=0。

网友E:
不就是因为电压稳定吗?
交流阻抗:ΔU/ΔI,电压稳定就是负载电流变化输出电压都不变,也就是ΔU=0,
ΔU/ΔI=0。
引用 网友A:

这个解释比较好。。。。

网友E:
不就是因为电压稳定吗?
交流阻抗:ΔU/ΔI,电压稳定就是负载电流变化输出电压都不变,也就是ΔU=0,
ΔU/ΔI=0。
引用 网友A:

不过电源的直流阻抗也是零啊?另外32楼的解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叠加原理?

网友A:
不过电源的直流阻抗也是零啊?另外32楼的解释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叠加原理?
引用 网友E:
电源的直流阻抗怎么会是0?静态工作时,有电压,有电流,欧姆定律。。。

网友E:
电源的直流阻抗怎么会是0?静态工作时,有电压,有电流,欧姆定律。。。
引用 网友A:

电源的直流阻抗不就是电源的内阻吗?理想情况下不就是零吗?注意我们说的都是理想情况,否额交流阻抗也不为零了。看来论坛也有和我一样菜的咯,哈哈

网友A:
电源的直流阻抗不就是电源的内阻吗?理想情况下不就是零吗?注意我们说的都是理想情况,否额交流阻抗也不为零了。看来论坛也有和我一样菜的咯,哈哈 ...
引用 网友E:
好吧,我很菜,这位仁兄谦虚了,我怎么能和你相比呢,我比你还菜,你可是大牛。

网友E:
好吧,我很菜,这位仁兄谦虚了,我怎么能和你相比呢,我比你还菜,你可是大牛。
引用 网友A:

哈哈,太搞笑啦。我就是想问把直流电源短路到底有没有用到叠加定理?

网友E:
不过我又查了查,发现叠加定理仅仅适用于线性电路啊,三极管明显是非线性元件,叠加定理不就不适用了吗?

网友E:
继续期待高手给与解答!

网友F:
“对于电源来说,对于交流是短路的”
这句话虽然很多人都认同,但我个人认为它说的不是很妥当。
      第一、电源本身就有交流电源和直流电源之分,在这里我就不钻空子了,视其为直流电源。但是,文字描述显然欠妥。

     第二、直流电源又分为稳压电源、恒流电源、非稳压电源、电池等。就这四种电源来说,对于任何交流都不是短路的。

     以上四种直流电源中,要数电池(等容量条件)内阻最小,恒流源内阻最大。但不管是大是小,内阻在实际中永远是存在的。电源有内阻存在的话,交流信号施加在电源的两端,就不是短路。
      要分析交流信号施加在电源上是否近似于短路,这就取决于交流信号源的内阻和电源的内阻了。
     当信号源的内阻远小于电源的内阻时,该信号施加在电源上就不能被认为是短路的。当信号源内阻远远大于电源的内阻时,该信号施加在电源两端可以当做是短路的。
     我曾经在汽车电路(电瓶)中做过一个载波技术的产品,利用的就是电池的内阻。如:一个高频交变信号施加在电池的两端,然后由汽车电源线传输到其他任意用电设备,再在电源线上滤波出载波信号、解调、解码……。

     欢迎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