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ht1621和ht1622的区别?

楼主(2011-06-28):
请教同时用过HT1621和HT1622的朋友,这两个芯片在软件上是完全兼容的吗?即在1621上使用正常的程序,能不改动就用在1622上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应该不能,1622是1621的升级版,LCD驱动段数增加了,肯定LCD显示数据缓存数量也增加了,估计其内部地址寻址也会变化。

你可以对比两者的数据手册,HOLTEK一般也提供中文版手册的,另外,HOLTEK在官方网站一般还提供应用**和示例代码下载,你可以在官网找到HT1622,然后下载相关的资料对比看看。

网友B:
是兼容的,一个是4COM,一个是8COM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2位朋友。因为委托厂家做了一块液晶片,里面用了2个芯片,一个1621,一个1622,需要6个口控制它,比较麻烦,好像不能完全套用,我再查一查,试一试。

网友B:
软件驱动是一模一样的,但如果想完全不改程序是不可能的,最起码两片需要两个CS片选信号分开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