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转-5V的电源转换芯片

楼主(2011-06-28):
有没有TO220封装的,3脚直插的
之前设计电路时选错了芯片选的LM7905,电路不能改了,有没有跟LM7905封装一样,电路也相似的,能实现+5V转-5V的芯片?

网友A:
7905不可以输出-5V吗?为什么要换呢?

网友B:
2楼:
7905需要一个更负(至少是-7V)的直流电源作为输入。楼主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所以现在想从+5V转换成-5V。
要想不改电路板,恐怕是办不到。

网友C:
楼主悲剧了,三个脚的,完全兼容的基本找不到的,给你个ic供参考,重新画板吧

网友D:
可以用电荷泵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