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32 USB 枚举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我最近在学stm32的usb模块,但是遇到了问题,我的理解是,当插上设备时,主机检测到后发送复位信号,stm32的usb低优先级中断检测到后,对USB进行强制复位即软复位,对usb的各个端点进行设置,之后就是第一次正确通讯,我想问的是 usb的唤醒中断发生在哪里,是端点设置好以后就唤醒?还是检测到主机的信号唤醒?还有就是USB的枚举发生在地磁正确通讯后?第一次通讯的内容是什么?新手求教

楼主:
STM 32 USB 枚举的问题 新手求教

我最近在学stm32的usb模块,但是遇到了问题,我的理解是,当插上设备时,主机检测到后发送复位信号,stm32的usb低优先级中断检测到后,对USB进行强制复位即软复位,对usb的各个端点进行设置,之后就是第一次正确通讯,我想问的是 usb的唤醒中断发生在哪里,是端点设置好以后就唤醒?还是检测到主机的信号唤醒?还有就是USB的枚举发生在地磁正确通讯后?第一次通讯的内容是什么?新手求教

网友A:
下载bushound这个USB分析仪软件,能看出设备和主机之间的通信过程

网友B:
唤醒中断发生在睡眠时,与枚举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主机检测设备时要发送复位信号,我想问下这个复位信号是什么?
设备如何检测到这个信号?

楼主:
那主机检测设备时要发送复位信号,我想问下这个复位信号是什么?
设备如何检测到这个信号?

网友B:
那主机检测设备时要发送复位信号,我想问下这个复位信号是什么?
设备如何检测到这个信号?
引用 网友C:

复位信号是SE0,详细请看USB 2.0协议,在usb.org可以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