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画在机械层13,15的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1-06-28):
那个绿色和斜杠红色有什么作用吗?

主ic的封装带的。

网友A:
可能是机械开孔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啊,那地方放主ic的。

网友B:
DXP吧,标准库大多是这样的,应该和3d显示有关系,不带这个,器件只能显示2D样子。我也不是很确定,懒得打开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有可能啊,不过我生成gerber文件的时候,也生成了两个机械层文件  .GM13    .GM15,会有影响吗?

网友C:
红色带斜杠应当是贴片IC本体外形,用于沿法向伸展产生3D实体用。
绿色外框应当是贴片IC加管脚的矩形外形,用于生成机械布局图?不确定。

网友C:
查到了,在Altium Designer的自带文档AR0138 What's New in Altium Designer 6.3中有详细介绍。

这两个矩形框是为符合IPC-7351而设置的,其中Mechanical13用于代表元件封装本体外形,Mechanical15用于表示囊括元件外形(包括管脚)所需的最小矩形(用于在设计初期估算PCB面积)。

附上AR0138与IPC-7351文档。

正解

网友D:
弱弱的问一句,开孔的大小是不是也包含了线的宽度呀?比如开个圆孔,半径3Mm,线长1mm那是不是开出来的就是3.5mm的半径的孔。。。。。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开孔的大小是不是也包含了线的宽度呀?比如开个圆孔,半径3Mm,线长1mm那是不是开出来的就是3.5mm的半径的孔。。。。。
引用 网友D:

取决于层定义。机械层开孔时不会计算线宽,但电气属性层的对象是会计入线宽的。

网友D:
哦,是这样的呀。以前就是用禁止布线层画的时候,我就计算在内了。由于没有人带,后来也没有去量。。。所以有点糊涂。谢谢 。。。。

网友E(2012-02-13):
7L好样的,以前我看到有这东西都删掉,现在懂了不删也行

网友F(2016-03-30):
引用 网友C:
查到了,在Altium Designer的自带文档AR0138 What's New in Altium Designer 6.3中有详细介绍。

这两个矩 ...

打不开,坑人了!

网友G(2016-08-18):
是用来定位的

网友G:
跟贴片精度有关,但目前国内的精度达不到,所以也就没什么太大的用处,仅可以用来看3D显示图,调整布局

网友H:
SMT贴片机用的。

网友I:
表示3D的 长宽高,因为你在2D视图里面总是顶视图,所以只能看见一个矩形

网友J(2022-07-08):
7楼有心人,赞!

网友K:
绿色线宽是芯片的封装丝印大小,而机械层13的外形是代表芯片的塑封实际尺寸大小,在Cadence Allegro里面做封装时会有这些详细层设计,AD里面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