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SE布板问题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熟能生巧

网友B:
器件排列整齐,位号放置一致,封装做的好看,丝印粗细一样,走线一缕缕,那啥基本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先要想好布局,然后多参考高手的PCB板,多看看EMC/EMI方面的书籍,多了解制程工艺方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