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6-28):
cpu是3.3v。可以和max485(5v)直接联接吗?

网友A:
原则上不能直接相连

楼主:
那要怎么设计电路呢?谢谢

网友B:
485通讯,用电平转换吧,三极管搭转换貌似速率高了,不行,不过如果你速率低,可以尝试三极管电平转换,

网友C:
485接口片是强上拉输出的,不能和低压逻辑IO直接连接,需要进行电平转换或者使用3.3V的485接口芯片。

网友:
推荐一个型号max3485,你也可以在maxim官网上按条件搜,之所以推荐这款,是因为他支持5v逻辑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