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的仿真问题

楼主(2011-06-28):
今天下午看了一个关于整流桥的帖子,然后就帮着仿真一下,仿真结果觉的不对劲,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反对用仿真软件的就不要拍砖了,先谢过了)

网友A:
没有什么不对劲啊。

楼主:
2# maychang 我知道问题了,我示波器测量的2脚到地的电压,而不是2到3之间的电压

楼主:
好像multisim中的示波器只能测量某点到地的压差,而不能测量任意两点之间的压差,所以测量任意点到地之间的波形时,地可以不用连的。

网友A:
完全正确。
应该将地线符号放到C1R1下端,这样才是测量负载两端电压。
至于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可以在整流桥右端到C1R1下端(NET3处)串联一个很小的电阻来取样。当然这样对电流取样得到的电压信号与C1R1两端电压信号相反,不过没有什么关系,只要能够看得懂就行。或者将地线符号放到该取样小电阻左端,这样相位相同,但容易被新手理解为电阻上流过的是负载电流。

楼主:
maychang老师,把地放在net3处,信号源没有地,好像不行

网友A:
6楼:
检查一下示波器的扫描和触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从6楼的图片上可以看到示波器设置的全部信息了,上升沿触发,DC耦合。。。 应该是这个仿真软件的问题

网友A:
8楼:
就是最右面看不见。
稍等等,我仿真然后贴出来。

网友A:
6楼图,你好像选择触发信号源是None,当然不能触发。
应该选择Auto,即自动扫描。如果选择Nor,则需要选择好触发电平。

楼主:
回复 网友A:
maychang老师见笑了,我以前仿真的时候,从来不设置触发的,知道示波器有一个触发设置,但不知道触发是用来干什么的,前段时间发了一个帖子问关于这方面的,回复的人扯来扯去也没扯出俺想要的答案:lol ,你这个也是用的multisim仿真软件吗?我下来把那个触发的设置一下,再试试,先谢过:)

网友A:
包括电流波形的仿真。

网友A:
12楼电流波形上升很陡,是因为仿真电压源内阻为零。
实际的变压器当然有一定内阻,变压器功率越是小,相对内阻越大。
此图用R3充当变压器内阻,电流波形上升就比较圆钝,接近首帖电流波形。

网友A:
由13楼电流波形和电压波形,可知本版“请教各位:单向整流电路二极管导通角的问题”那帖中我用红色标注的电压波形不谬。那帖中首帖原图电压波形是错误的。

网友B:
1负载电阻选的太大了。
2地线设定有问题/示波器接法错误。

网友A:
15楼好像没有看我5楼的回复。

网友B:
我看他电阻选得太大了,RC时间常数达到100mS,输出会很平滑,纹波会很小。

网友A:
“RC时间常数达到100mS”
这确实是楼主考虑不周。

网友C:
MAYCHANG,你用的是什么仿真软件?正版的吗?

网友D:
LS:那是EWB啦

楼主:
6楼图,你好像选择触发信号源是None,当然不能触发。
应该选择Auto,即自动扫描。如果选择Nor,则需要选择好触发电平。
引用 网友A:
白天在公司仿真的结果有误,回来用家里的电脑仿了一下,如果信号源是220V的情况会报错,改成20V就OK,而且和下面的触发设置没有关系,是不是我选的整流桥的耐压不够引起的呢?

网友A:
22楼:
这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E:
学习学习,天天进步

楼主:
good goog study,day day up!

网友F:
用的样式还会有几种仿真

网友G:
EWB与multisim和protues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D:
EWB与multisim和protues相比有什么优点吗。
引用 网友G:

EWB是90年代就有的了,看软件界面似乎是multisim的前身。

楼主:
30# dadodo 好像是的

网友H(2011-09-26):
顶maychang大叔的分析,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