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受到强烈震动之后MSP430单片机莫名的进入中断

楼主(2011-06-28):
板子受到强烈震动之后MSP430单片机莫名的进入中断,本来是掉电检测用的一个中断入口,现在拿着板子在地上一摔就进入中断程序,电源检查了没发现问题!

楼主:
单片机是MSP430F2013

楼主:
把光耦去掉可以,摔也没事

楼主:
光耦受到震动会不稳定吗

楼主:
等待中,有感兴趣的吗

网友A:
感兴趣,贴个图分析分析现象的原理。

网友B:
这是做啥实验呢?
是不是装了Gsensor了。

网友A:
你的图里有继电器,假设敲的过程中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是否会通过光耦触发中断?

楼主:
没做实验,无意中发现这个现象,设备不小心掉到地上,设备就开始工作了!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设备一般情况下由外部供电,在检测到掉电情况下,由电池供电工作半个小时,然后休眠(为了降低功耗)。现在出现的情况是在休眠过程中,设备掉到地上就开始工作了!

楼主:
10楼: 你的图里有继电器,假设敲的过程中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是否会通过光耦触发中断?
和继电器没关系,继电器是受外电控制的

楼主:
完整原理图

网友A:
休眠后由什么唤醒?

楼主:
并未采取真正休眠,只是让单片机空转,由外部中断信号唤醒工作!

楼主:
把R15去掉可以了,R15换成51K电阻都不行

楼主:
但是又不能去掉R15,     比较奇怪问题!

网友A:
这么说敲打中造成了VCC_12PS有电。
这里面的元件:继电器受到敲打可能造成常开触点的接触,插头可能松动。

网友C:
P1.2是开中断的么?

楼主:
19楼: P1.2是开中断的么?
是的,

网友D:
莫名进入的是什么中断?

网友D:
什么现象具体说说

网友E:
这么多接插件。。。
你把接插件改直接焊牢再试试。

网友E:
我猜是电池插座振动接触不良。。。
等结果揭晓。。。

网友F:
分析这么细啊

网友C:
也就是说是IO中断唤醒LMP模式,那么光耦U6的VCC_12PS电压在震动过程中出现波动导致中断发生。建议你关注电源这一块是不是在震动过程中出现了掉电或者波动。用示波器监视一下VCC_12PS吧

楼主:
正在分析解决中,谢谢大家的参与和提供的帮助!

网友A:
治标的方法:试试在R15与光耦那里并个几微F的电容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现在把R15换成20K电阻好多了,不过还是能振醒!

网友A:
现在把R15换成20K电阻好多了,不过还是能振醒!
引用 楼主:

加个电容并在发光管那里吸收一下。

楼主:
分别并了个103、104电容均不行,

楼主:
10楼: 你的图里有继电器,假设敲的过程中导致继电器触点接触,是否会通过光耦触发中断?

实验证明确实和继电器有关系,板子在强烈振动过程中,继电器的线圈可能会产生放电现象,通过9435A传到VCC_12PS这个点!验证的方法是:去掉电容或者9435A,板子无论怎么摔都不会唤醒!

楼主:
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A:
再次感谢大家!
引用 楼主:

找到原因就好办了。

网友G:
楼主现在有什么进展

楼主:
光耦供电处,和继电器隔离起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