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怒ing: Vishay晶体管公司的Sale、FAE、上海工厂, 全赖皮

楼主(2011-06-28):
愤怒ing: Vishay 公司的 Sale、  FAE、上海工厂, 全赖皮。 打死都不承认它的MOSFET 有问题。

Vishay 公司的MOSFSET, SI4410BDY-T1-E3 , 焊在电路板上,用万用表测量 Source- Drain 的体内二极管,  万用表显示为  1.5V ,或  2V, 或无穷大 (6块板中大部分都是无穷大, 偶尔会由“无穷大” 变为1.5   ~ 2V , 但远远大于0.7V)。
作为一个电子工程师,地球人都知道,正常的值只会在 0.5V - 0.7V 之间; 不可能为  1.5V ,或  2V, 或无穷大。

生产了三年了, 每年都几十万,一直没有出问题。
这次出的问题,也全是集中在同一个生产日期的MOSFET。
其它的, 前面生产日期的MOSFET、 后面生产日期的MOSFET, 三年以来,都没有出过此类问题。

现象的详细描述、如下:
参考 以下我2011-5-30 发给Vishay 的email 记录:
------------------------------------------------------------------------------------------------------------------
From:
Sent: Monday, May 30, 2011 3:29 PM

To: 'Sun, Frank'; 'Hu, Mark'; 'Hsueh, Auston'; 'Miao, Chiaching'; 'Liu, Zhenzhong'

重新再描述一遍现象 :

a. 现在我6块PCBA板,没有连接电池,  也没有用电源模拟电池。  (即电路板不通电)
b. 在a的条件下,即没有电池、电源的情况之下(即电路板不通电),只用万用表的测量“二极管”的 功能, 去测量Q2的 Source 与 Drain 两脚。 万用表显示为  1.5V ,或  2V, 或无穷大 (6块板中大部分都是无穷大, 偶尔会由“无穷大” 变为1.5   ~ 2V , 但远远大于0.7V)。 正常的Q2只会在 0.5V - 0.7V 之间。
   万用表都有“量二极管” 的功能,这句话懂不懂?

c. 针对b的条件下的在万用表上显示体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无穷大”的MOSFET Q2,  用热风吹一吹这种MOSFET Q2的塑胶本体, 万用表就由““无穷大”显示出 正常的 0.5V -0.7V 之间了 (而且很难再重复以上b 的坏现象、很难、非常难)。这说明, 坏的 Q2, 当着人们的面变好了。 (本人很想当面演示给Vishay 工程师看一看!你们为什么都不想来?)

d. 所有的测量, 都是将万用表的表笔接触 MOSFET 的引脚, 以防Vishay 狡辩焊接的问题。(Vishay  狡辩了6个月,一直说是焊接问题)。
e. 再次重申明一次, 以上a, b, c, d 的描述,没有电池、没有用电源模拟电池。

--------------------------------------------------------------------------------------------------------------------
f.  请注意:

基本定律 1: 当电路上没有其它电源、电池供电时,用万用表的电阻档或二极管档,去测量“焊在线路上”的电阻的电阻值、或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比测量“不焊在线路上”的电阻的电阻值、或二极管的正向压降, 数值只会低, 绝对不会高(并联原理)。

基本定律 2: 当电路上没有其它电源、电池供电时,用万用表的电容档,去测量“焊在线路上”的电容的电容值, 比测量“不焊在线路上”的电容的电容值,  数值只会高, 绝对不会低(也是并联原理)。

按照 基本定律 1:
MOSFET Q2 是与其它的元件安装在PCB板上的, 但是电池没有安装(即电路板不通电)在测量 体内二极管正向压降 的时候, 理论上其它的元件都是与body diode并联的,所以, 如果Q2 是好的,没有内部损坏,实际上在线测量的 体内二极管正向压降 比只会比 不在线路测量的正常值(0.5V ~ 0.7V) 更低,只会为 0.2, 或 0.3, 或0.4, 或0.5,  但绝对不会是1.5V ,或  2V,或无穷大  。

说 f 这点, 就是担心Vishay 又狡辩说, 测量“焊在线路上”的电二极管的正向压降,不准确。
--------------------------------------------------------------------------------------------------------------------

楼主:
奇怪的是:加热一下 ( 用电烙铁、或热风机),这个坏的MOSFET就变好了。

而且好象永远的变好了。而且很难再重复以上 b 的坏现象,很难、非常难。

Vishay 上海工厂QA,就以这一点, 写回报告说, 我公司送回上海工厂的坏MOSFET, 实际上全是好的,不是坏的, 可能是应用出了问题。

同时Vishay 要求我公司: 停止使用此批MOSFET ,否则 ,后续出的问题我们不负责。

我公司要求将货仓里未使用完的MOSFET元件,退货。只要求换货(换另一个生产日期的)。 Vishay 回答: 不换, 因为它们没有坏!!!

即,Vishay 要求我公司:不允许再使用这批生产日期的MOSFET于此产品上;同时,你们公司没用完的存货,也不换货, 因为它们不是坏的。

强盗逻辑!!! 嘲笑全体电子工程师的智商!

但是, 我公司的QA,却不停的收到用户的退货,原因,都是因为这个Vishay 公司的MOSFET。

奇怪的实验现象如下:

c.   针对以上 b 的坏的现象的条件下,即在万用表上显示体内二极管正向压降为1.5v、或2.0V 或“无穷大”的MOSFET Q2,  用热风吹一吹这种MOSFET Q2的塑胶本体,或从电路板上焊取下来, 万用表就由““无穷大”显示出 正常的 0.5V -0.7V 之间了 (而且很难再重复以上b 的坏现象、很难、非常难)。这说明, 坏的 Q2, 当着人们的面变好了。

楼主:
双击,看清清晰的原理图

双击,看清清晰的原理图 (Q2 ,只作为 ”过充电“ 时的保护)。 现在, 用户反应, 坏机 “不能放电” 。 最后我公司确认,是 MOSFET Q2 有问题。

楼主:
双击,看清清晰的原理图 (Q2 ,只作为 ”过充电“ 时的保护)。 现在, 用户反应, 坏机 “不能放电” 。 最后我公司确认,是 MOSFET Q2 有问题。

楼主:
Vishay 要求我公司, 不允许再使用;也不会换货 !

即,Vishay 要求我公司:不允许再使用这批生产日期的MOSFET;同时,你们公司没用完的存货,也不换货, 因为它们不是坏的。

强盗逻辑!!! 嘲笑全体电子工程师的智商!

网友A:
有可能是芯片内部的金丝点焊工艺出了问题,个人猜测。以作参考

网友:
哦   好帖子
如果是打官司  举证也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目前国内都是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
如果那些MOS有问题 ,那么厂家除了赔偿之外  还要支付鉴定费用
反之就是楼主给

网友B:
加热一下就好了,太诡计了。

网友C:
谁让人家是大厂呢!!认了吧,兄弟……

网友D:
如果Vishay能把这个寄生二极管去除掉就N逼了。
支持LZ打官司!

楼主:
主要是,加热一下本体 ( 用电烙铁、或热风机),这个坏的MOSFET就变好了。

所以,才有了 Vishay 于 2011-6-24 的狂妄的回复: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how this part is processed to the board. ( 我们Vishay 不会负责你们如何用到PCB板上的后果)。

email 记录如下:

--------------------------------------------------------------------------------
From: Dave ...[mailto:Dave...@vishay.com]
Sent: Friday, June 24, 2011 12:01 AM
To: Gary; Sun, Frank; Kwok, Carlson; Hu, Mark; Lim, TeckBun; How, Vincent; Shieh, Steven; Chan, Jacky; Hsueh, Auston; Miao, Chiaching
Subject: RE:

Hello Gary,

Vishay is not an expert on PCB manufacture; our expertise lies with the functionality at component level only. This is the reason we keep reiterating to you that we can only test this part as a singulated unit. We are not responsible for how this part is processed to the board. .........

Regards,

Dave MacDonald

Technical Marketing Manager

Vishay Siliconix

网友E:
一年几十万只,也不算小量了,厂家一般都会积极协助客户处理问题的啊,否则很可能丢了客户。

另外,你们不是通过他的代理做,而是直接和原厂交易的吗?呵呵,是不是你们付款信誉不好,厂家比较伤心,所以不愿意积极配合了啊?

一般不会既不让你用,又不让你换货,除非你定的货是特殊定制品,不过一般MOSFET都是通用料,不至于定制吧。

找第三方开片出报告也不要多少钱吧,我印象中这种开片也在1万块左右吧,实在不行就委托第三方出报告后走法律程序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主要是,加热一下本体 ( 用电烙铁、或热风机),这个坏的MOSFET就变好了。

看你怎么看问题了,我认为恰恰成为你的证据啊。
因为你总有没用过的吧?当然要预防是你的焊接工艺造成的损坏。

网友F:
呵呵,下午vishay的销售来公司了,俺没去见……

网友F:
是不是保存不当,受潮了?

网友E:
呵呵,下午vishay的销售来公司了,俺没去见……
引用 网友F:

LZ的马甲?

楼主:
本公司100%美资,信誉一直非常好。
一直是通过香港某著名代理商,买的。 香港某著名代理商也拿Vishay没办法了。

网友E:
本公司100%美资,信誉一直非常好。
一直是通过香港某著名代理商,买的。 香港某著名代理商也拿Vishay没办法了。
引用 楼主:

那你就别管Vishay怎么说了,你就要求代理把货拉走,根据事情状态,给代理开出一个停工罚单,让它来交钱就是了。

它要不想交,那它自然就会找Vishay相关人员沟通解决,否则,把货拉走,结算罚款后开除出合格供应商序列。

呵呵,代理一般希望的是长期生意,可不会轻易放弃信誉良好的优质客户的,所以它自然会尽心尽力给你处理好。

楼主:
不是钱的问题。 是技术原因深究的问题。 作为工程师, 要刨根问底。
我公司的采购,也很弱弱的。

网友E:
不是钱的问题。 是技术原因深究的问题。 作为工程师, 要刨根问底。
我公司的采购,也很弱弱的。
引用 楼主:

呵呵,对方没有压力怎么会好好分析问题!?肯定就是能糊弄就糊弄掉啊。

只有发现没办法糊弄了,他才会上心解决问题。

看你公司应该规模也不会太小吧,基本的流程应该还是有的:
1、品质下发异常停工通知,并通知财务停止其一切付款,直到问题解决结束。
2、如果已有初步分析结论,以此结论盖上公司的公章,并附处罚通知,通知对方限期交纳罚款并视状况发展进行追加处罚。
3、要求对方3个工作日内提供整改的8D报告。

网友G:
你们公司的采购弱弱的正常.要是强硬才是少数了哈

楼主:
去年发现 Fairchild 的 MOSFET 有问题。
Fairchild 老老实实的承认了, 还做了好多面的 report , 解释坏的原因。
怎么两者差距那么大呢!?

网友E:
去年发现 Fairchild 的 MOSFET 有问题。
Fairchild 老老实实的承认了, 还做了好多面的 report , 解释坏的原因。
怎么两者差距那么大呢!?
引用 楼主:

态度这么好的供应商,你们为什么不用,还用V ?

楼主:
下次留了心眼。
但我们是100%美资,自律性强! 每个元件, 不是我们自己说换就换的, 每次都会通知客户(客户名字大家都知道,不在此处说了),还会重新专为此MOSFET申请UL安规。 (UL针对锂电池保护产品, 会将此MOSFET 列明在安规元件检查清单上)。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应该去走法律途径,让这两个美企互掐,看谁更牛!

网友H:
弱弱的问一句    LPC1114的ROM bootloader 中的向量表  在复位后 是自动出现在flash中的0x0000地址处吗?

网友I:
VISHAY 本来是世界著名公司,不会这么无赖吧?如果是真的, 发到外国论坛去,让他的不负责付出声誉的代价。。。

网友E:
VISHAY 本来是世界著名公司,不会这么无赖吧?如果是真的, 发到外国论坛去,让他的不负责付出声誉的代价。。。
引用 网友I:

估计这个不行,涉嫌违法.

网友J:
技术人员跟对方的销售人员讲他们的产品有问题,对方应该不会承认吧

网友K:
店大欺客

网友L:
你有没有真接测量过,就是拿新的没有过焊接的MOS管,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管脚?如果焊接时温度不当,是有可能损坏元器件。

楼主:
回复 网友L:

成品(用在PCBA)上后的不良率很低。现象很难重复(加热就好了)。 新的没有过焊接的MOS管,更找不到现象了。

“不良品” (VF > 1V ), 在 Vishay 那里都被确认为“良品”。 但Vishay 不跟你解释为什么 VF>1V, = 1.5V, =2.0V, = 无穷大。

楼主:
为了分析为什么MOSFET body diode 的 VF>1V, = 1.5V, =2.0V, = 无穷大, 我们公司的工程师都好好的学习了一遍MOSFET的制造工艺。

网友M:
涨见识了哈

网友N:
我也“涨”见识了,更希望涨工资。

网友O: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让采购出面没用
如果技术真的能够确定是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写详细报告上交
由公司领导出面去处理
核心把采购款给卡住,自然供货商会跑来处理了
但是如果最后不是,是焊接质量引起,那中间产生的这些费用就自己承担后果呗。

网友E:
回复 网友L:

成品(用在PCBA)上后的不良率很低。现象很难重复(加热就好了)。 新的没有过焊接的MOS管,更找不到现象了。

“不良品” (VF > 1V ), 在 Vishay 那里都被确认为“良品”。 但Vishay 不跟你解释 ...
引用 楼主:

对方的销售人员想解释也解释不了,呵呵,一般的FAE也解释不了,估计要让做IC设计的人给你解释了。

网友E:
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让采购出面没用
如果技术真的能够确定是产品质量问题,可以写详细报告上交
由公司领导出面去处理
核心把采购款给卡住,自然供货商会跑来处理了
但是如果最后不是,是焊接质量引起,那中间产生的这 ...
引用 网友O:

呵呵,工厂直接发个异常报告要求对方提供技术支持即可,即使支持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如果不愿意承担也可以,那就不要来了,直接清洗掉供应商资质,只要你是优质客户,供应商可不会这么点技术支持的费用还要找个人转嫁的。

楼主:
以下是2011-6-10 请 Vishay 和代理商 Array 工程师亲自测量的会面记录。
代理商 Array 的工程师也亲自来测量了,确认了, Body diode 消失了。

楼主:
以下是2011-6-10 请 Vishay 和代理商 Array 工程师亲自测量的会面记录。
代理商 Array 的工程师也亲自来测量了,确认了, Body diode 消失了。

--------------------------------------------------------------------------------
From: xia_y
Sent: Friday, June 10, 2011 3:16 PM
To: 'Sun, Frank'; 'Gary Zheng'; 'Kwok, Carlson'; 'Hu, Mark'; 'Lim, TeckBun'; 'How, Vincent'
Subject:

各位,
   Vishay 和 Array 的工作人员,在看了我打印出来的下面的email之后, 认为我下面Friday, June 10, 2011 2:52 PM 的email 描述与他们看到的现象是一样的。 至于结论, 要等Vishay 内部回去之后,重新再下最终的结论。

   Vishay 和 Array 的工作人员,带了3块曾在会议上现场具有以下a, b, d, e 现象的PCBA, 于一分钟之前,回去了。
xia_y

--------------------------------------------------------------------------------
From: xia_y
Sent: Friday, June 10, 2011 2:52 PM
To: 'Sun, Frank'; 'Gary Zheng'; 'Kwok, Carlson'; 'Hu, Mark'; 'Lim, TeckBun'; 'How, Vincent'
Subject:

今天, Vishay 来GZ, 证实了以下现象a, b, d, e 是真实的。( 现象c 没有敢试验, 因为每次经过现象c之后, MOSFET 就变好了)。

a. 现在我有几块PCB板,PCB板没有连接电池,  也没有用电源模拟电池连到PCB板上。

b. 在a的条件下,即没有电池、电源连到PCB板的情况之下,只用万用表的“量二极管”的 功能, 去测量Q2的 Source 与 Drain 两脚。 万用表显示为  1.5V ,或  2V, 或无穷大 (几块板中大部分都是无穷大, 偶尔会由“无穷大” 变为1.5   ~ 2V , 但远远大于0.7V)。 正常的Q2只会在 0.5V - 0.7V 之间。

d. 所有的测量, 都是将万用表的表笔接触 MOSFET 的引脚, 以防Vishay 认为是焊接的问题。

e. 再次重申明一次, 以上a, b,  d 的描述,没有电池、没有用电源模拟电池。

然后 将我现在正在发出的此封email, 打印出来给Vishay 和 Array 的工作人员,由Vishay 和 Array 的工作人员当面证实我的email 是否错误。

如果Vishay 和 Array 的工作人员证实我的email 有错误, 我将在稍后几分钟内,重新更正我这封email, 并重发。

xia_y

楼主:
回 44楼:
Body diode 消失了。就不可能反向导通。(请仔细分析我的电路)
我的电路没有采取正向导通。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真是体二极管消失了,同时正向导通测试正常?

网友E:
Body diode 消失了?

呵呵,如果导通正常,估计反而不正常了,这个体二极管是种衍生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网友D:
如果是体二极管消失,而正向导通功能正常,LZ就不该使用体二极管消这一术语。
如果真是正向导通功能正常,这次的现象也许又有新发明出现了,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FET要诞生了。

楼主:
我的电路有一个特点(参考第2楼的原理图), 放电时,先靠 body diode 导通(只有几个 us 的时刻), 才会有 MOSFET  本体导通。

1.  正常(有body diode 时),  放电时 :
电池电压一般 7V;  假设,连在B+ 与 B- 之间的负载 RL= 2 欧姆;
Vgate= 7V    (因为连到电池正级);
Vsource= 0.7V (因为 Vdrain= 0V,  drain 是接到GND的 为0V。 Vsource只是在Vdrain 脚上加了一个 body diode 的VF; 注意:Q1相当于一条铜线,Q1一直是导通的),
所以 Vgs= 6.3V  ( = Vgate-Vsource= 7V- 0.7V = 6.3V),
所以, MOSFET 内部导通,电流从Source 流向 Drain。

2.  异常(无body diode 时), 放电时 :
Vgate= 7V    (因为连到电池正级);
Vsource= 7V , 是7V !!不是0.7V;因为 body diode 不存在了, 所以,负载RL (2 ohm) 上没有电流, 负载RL上没有电压降。 所以 负载RL 下端电压等于负载RL 上端电压。 负载RL 上端电压 =  电池正级, 为7V.   Vsource= 7V .   Vsource =/  0.7V (VF).   注意:这时Q1还是相当于一条铜线,Q1一直是导通的。
所以,
Vgs= 0V  ( = Vgate-Vsource= 7V- 7V = 0V),
所以, MOSFET 内部不导通,电流无法从Source 流向 Drain。
用户也是反应,无法放电。
Vsd = 7V  (= Vsource-Vdrain = 7V - 0V = 7V)  ,   即body diode 的 VF 不是 0.7V , 而是 7V ( 我和公司的几个一程师亲眼、实际测量过,实际 body diode 的 VF 有 6.3V !!! 不可思议。 )

网友E:
如果是体二极管消失,而正向导通功能正常,LZ就不该使用体二极管消这一术语。
如果真是正向导通功能正常,这次的现象也许又有新发明出现了,没有寄生二极管的MOSFET要诞生了。 ...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根本就不是MOS管?
去年好像见到ONS宣传的某种新型晶体管说是比MOS还强大,呵呵,记不得了,当时没仔细看那软文,一扫而过。

网友E:
呵呵,出个馊主意,自己在MOSFET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楼主:
回复 网友E:

50楼:
呵呵,出个馊主意,自己在MOSFET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你的馊主意, 我们早试过。 很好用!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只要 1ms 时间,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E:

50楼:
呵呵,出个馊主意,自己在MOSFET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

你的馊主意, 我们早试过。 很好用!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只要 1ms 时间,就可以了。 ...
引用 楼主:

你是否测试过,对于寄生二极管失效后无法工作的板子,用外部电压触发这个MOS管的G极,是否会正常?

楼主:
回52楼:
看51楼:我们早试过。 外面接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并联于 body diode) ,只要 1ms 时间,MOSFET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之后,这个外接的快恢复二极管, 都不再需要再接了。

不是G脚电压不够高。 而是S脚电压不够低, S脚电压太高了。

网友P:
你产品的这种用法是不是已经接近MOS管的某项指标的零界了?现在产品批跟批之间有差别,就出现这种现象??说得不对不要批我:)建议还是加上二极管吧,提高安全系数,有些钱还是不要省得好

楼主:
丰田汽车将召回逾11万辆混合动力车
21世纪网 2011-06-29 21:38:52  评论(0)条 随时随地看新闻核心提示:丰田汽车表示,部分晶体管可能在高负荷驾驶时因大量电流产生的热量而受到损坏。

日本丰田汽车公司6月29日宣布,因为电力控制板的晶体管存在问题,该公司将从美国、日本和欧洲召回超过11万辆混合动力汽车。其中,美国市场8.22万辆、日本1.16万辆、欧洲1.5万辆。

丰田汽车表示,部分晶体管可能在高负荷驾驶时因大量电流产生的热量而受到损坏。

http://www.21cbh.com/HTML/2011-6-29/2OMzIzXzM0Nzc2OA.html

网友Q(2011-11-29):
这事情最后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下文了吖。

网友R(2012-11-26):
终于看完了

网友O:
呵呵,工厂直接发个异常报告要求对方提供技术支持即可,即使支持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如果不愿意承担也可以,那就不要来了,直接清洗掉供应商资质,只要你是优质客户,供应商可不会这么点技术支持的费用还要找 ...
引用 网友E:

  貌似你找供应商的茬,主意是挺多的哈。。

网友S:
这种情况,一般器件公司都很重视的,代理就不一定了

网友T(2014-03-24):
突然看见这个有意思的主题,回复一下楼主,对于功率mosfet来说,寄生体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在1.5V至2.5V都是正常的,但是加热后变成0.7V可能就有点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