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

楼主(2011-06-28):
看了AD620手册后,用三个op07可以实现和AD620相同功能。请问TI有没有类似于AD620的芯片。或者是还有有没有类似于ADI实验室电路的书,可以详细的解释某类芯片的功能,方便查找。TI的那个选型有点不会,有没有简单一点的

网友A:
楼主为啥不用AD620呢

网友B:
INA128ACTIVEPrecision, Low Powe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Analog Devices (ADI)AD620INA114ACTIVEPrecision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Analog Devices (ADI)AD620INA111ACTIVEHigh Speed FET-Input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Analog Devices (ADI)AD620INA118ACTIVEPrecision, Low Powe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Analog Devices (ADI)AD620INA129View ACTIVEPrecision, Low Powe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Analog Devices (ADI)AD620ARINA129ACTIVEPrecision, Low Power Instrumentation AmplifiersQ: Same Functionality & Pinout

网友B:
详细清参考http://www.ti.com/

网友C:
德州仪器的仪表放大器INA系列都可以参考,具体参数可以参考TI的模拟产品选型手册。如果做心电信号放大的话,INA118和INA114可以替代AD620.

网友D: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可以借鉴下

网友E:
TI的这类芯片,比AD的还贵呢.

网友F(2013-07-25):
这个好 很多替代的

网友G:
这个  上面列了那么多资料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需要花时间好好学一学   顶一个  不错

网友G:
主要还是对片子的熟悉程度   越是熟悉  越是好设计  顶一个   型号很重要

网友H:
上面的型号好多啊   很不错   谢谢了   楼主   需要顶一个   有时间好好看看   不错

网友I:
使用的型号有很多   很不错  学习学习   顶一个   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