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数据短了没问题   长了就丢数据   还死机
请问具体USART_GetFlagStatus 和 USART_GetFlagStatus的区别

抱歉 第一幅图错了

第二幅图还是那样啊

网友A:
从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发送出去  数据短了没问题   长了就丢数据   还死机
请问具体USART_GetFlagStatus 和 USART_GetFlagStatus的区别
引用 楼主:

USART_GetFlagStatus 和 USART_GetFlagStatus 没有区别,写法也一样!

楼主:
那请教香主  我上面的做法有上面问题吗   为什么老是出错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教香主  我上面的做法有上面问题吗   为什么老是出错啊

网友A:
对不起,我不写程序,也不会看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帮帮忙啊

网友A:
不是不想帮忙,是帮不了,实在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香主 帮帮忙啊

楼主:
那你能说说串口怎么操作吗?
回复 网友A:
接收中断发生进中断 USART_GetFlagStatus判断 接收数据 请

网友A:
那你能说说串口怎么操作吗?
回复 网友A:
接收中断发生进中断 USART_GetFlagStatus判断 接收数据 请
引用 楼主:

串口怎么操作,请看手册。如果看了手册,有不清楚可以再来讨论。

楼主:
请问哪位能帮忙看看程序  是什么问题

楼主:
请教  怎么没人回答我  帮帮忙

楼主:
自己解决 没个人帮忙

楼主:
怎么结不了贴  必须给分?

网友B:
把while那句和上句senddata换一下顺序试试,前提是你只开了接收中断。。。。。

网友B:
还有,调好你发送字符的间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