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放大倍数的BU406

楼主(2011-06-28):
样品里的高压三极管BU406用数字表测放大倍有200左右,供应商给的BU406放大倍数只有40~60,问了好几家都是这样,有没有放大倍数200的BU406?

网友A:
楼主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我公司有专门给雾化器的BU406

网友B:
这种大功率高反压管子,电流放大倍数能到200?
40~60倍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A:
你要说明为什么要到200倍的理由,是否需要用其他来代替

网友C:
万用表的测试是不作数的,高反压的管子B值都不高,BU406又是很古老的型号。

楼主:
放大倍数至少在130,耐压400V。

网友D:
说明你的样品漏电流很大,不是放大倍数高。
大功率管不能用万用表测hfe

网友C:
楼上说的不错,万用表测的结果不够靠谱。

网友E:
400V耐压,好像BS138能达到? 忘记到底够不够啦.

楼主:
我试过把三极管焊在万能板上测,电流100毫安左右,放大部数在180这样子。

网友F(2011-11-15):
BU406 放大倍数达到120(大量现货 )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的。136013072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