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和跟随器组合再加积分器是什么用意

楼主:
示波器一是左面第一个示波器的波形图,示波器2是右面那个示波器的波形图,比较器输出端和一个二极管相连,跟随器输出端和一个电阻相连最后把比较器和跟随器的输出端连载了一起,然后有和一个积分器连在了一起,我想请问这是什么用意,积分器的输入端的波形图是示波器2的图

楼主(2011-06-28):
还有个那个左上角的R3.3和100nf的是不是构成RC滤波,还是有什么作用

网友A:
是滤波,同时也为运放提供一个直流偏置

网友B:
三角波发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