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无线遥控电路探索

楼主:
我在一款产品上发现一个电路,这个电路是的功能是无线遥控。三极管是2SC2734,其中的电容C1值和电感L1的值因为手上没有表没办法测出来,输出点就连接到单片机上了。请大家探讨一下,他的工作方式。

网友A(2011-06-28):
这个距离很短吧,10mH电感,近场磁耦合?R2才31ohm也不至于啊。不太明白。

网友B:
接收电路把,无偏置,自偏置?应该是在近距离上的。

楼主:
再补充说明一下,因为没有LC表,所以电感和电容的值是没有的

楼主:
还有,大家知不知道发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B:
一个开关一个电感都可以。

网友C:
见鬼了,,,,看不到你说的C1在图的什么位置........

网友D:
莫非用了三极管结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