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有谐振?

楼主(2011-06-28):
信号由传感器产生,R2是一个光敏电阻,测试的时候大约是30kΩ,L1的电感值不知,C1的容值为10nF,后面是一个J-fet放大电路。这个电路的L1,C1可以构成谐振吗?如果我希望谐振的中心频率在150kHz的话,L1的电感值应怎么选取呢?

楼主:
先说下我自己的分析,我想的是,这里的L1,C1,R3组成串联谐振,输入信号在特征频率时完全进入J-fet放大电路。

网友A:
不像谐振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是传感器后的放大电路,我自己也搭了一个放大电路,现在要对比两个电路的工作情况。传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范围大体在140kHz~190kHz之间,幅值在零点几个mV左右。测试中发现,我将上图中的2端接入我自己的板子,两个电路的工作情况是基本一致的,可是,我将上图中的4端接入我自己的板子,原来的电路工作是正常的,我的板子就不行(观察频谱发现我的我的板子里没有传感器所输出的信号,我的板子与原版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现在没有加图中的电感),我考虑是不是L,C发生了谐振,使得信号完全进入了原仪器的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