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支援(关于DDR Ram地址线互换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由于设计的原因,需要将DDR RAM的地址线互换,由于DDR Ram的地址线是行列复用 行A0-A9, 列A0-A13。如果我换位后会导致在这个矩阵中的地址的变化,理论上来看是可行的,并且在Burst模式都是输入首地址,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唯一要注意的是只能在A0-A9之间换,由于我没有验证,并且暂时也没有条件验证,请各位高手帮忙确认一下,是否可行。

网友A:
不行,曾经我也想这么干,结果悲剧,板子费了一批还好不多。

楼主:
不知道LS有没有查处不能工作的原因,当然这个还需要软件的配合,由于连续的地址空间变得不连续了,所以需要一张转换的表将这张Ram的图重新拼接,如果软件不做处理直接这么做,可以想象一定是悲剧。

网友A:
就是因为搞得人家软件头大了,所以才老是重做的

楼主:
看来为了安全还是不要为之。

网友B:
不要随意变通规格书上的设计。几个月钱,我用一个DCDC芯片,这个芯片有一个enable管脚,串联一个电阻到,我按照一般的数字逻辑考虑,这不就是一个上拉电阻吗,于是我吗这个管脚直接连接DC input,结果芯片启动不起来。。。。。电路板改了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