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双MIC的DSP降噪算法?

楼主(2011-06-28):
高手帮忙啊?

楼主:
有知道这个双MIC降噪的原理的吗

网友A:
很高深呢

网友B:
官网没有吗

网友C:
这个双MIC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D:
这个比较有前途啊,语音识别是不是用这个双MIC啊,关注一下。

网友E:
你这个是MIC阵的指向性来降低噪音吗?5年前公司开发过。效果不满意。只能做到180度降有效。无法做到30度有效(增加MIC数量)。加拿大应该是做得最好的。国内也有一家做的不错。不过水平当时也只比180度好点。不清楚现在如何。这个东西难度很大,如果真能够做到30度的话,你就发了。这玩意市场需求很贵很大。

楼主:
还望7楼的多多指教啊,我现在就像滤除背景噪声,180度也行啊;
你们公司开发的时候,是在硬件上下功夫,还是在软件算法上啊。
我现在的电路比较简单,就是两个MIC接到芯片,没有什么处理电路,所以我想在算法上想想办法,希望ysdx能够给我点提升的意见啊?

网友E:
主要是软件。硬件只要同步采样就好了。

网友E:
最好是线性同步采样。

楼主:
http://www.multimediasignalprocessing.com/PDF/tutorial6.pdf

http://www.idiap.ch/~mccowan/publications/mccowan-tutorial-pres.pdf
引用 网友F:

9楼发的东西,看了看感觉比较高深啊。
非常感谢!
全英文的,够我琢磨琢磨了的。

楼主:
最好是线性同步采样。
引用 网友E:

这个现行同步采样具体好在哪呢?

网友G:
好处在于:相位

网友H:
iPhone上就用了这个技术。够喝一壶了。

网友I:
单纯从软件、算法的角度能解决吗?

楼主:
单纯从软件、算法的角度能解决吗?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采用两个MIC,有两个通道进行录音,真不知还需不需要处理电路啊,9楼的算法都是数学公式,要是写成程序对于我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用C语言完成9楼的处理算法,谁能提供点思路和指导啊。

楼主:
我在网上看到下面的说法:
     “双mic主要用于对非平稳噪声的消除。在手机上下各有一个mic,利用两个mic位置差异造成的信号强度、相位以及时间上的差别分离噪声和话音信号。
     目前有两种方式,一种在基础芯片中就加入双mic处理算法,另一种是额外增加双mic处理芯片。”
那我现在的情况是不是就是在基础芯片中加入双MIC处理算法啊。照他这么说,单纯从软件算法上+双MIC还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的

网友F:
瞎说说:

这个实现类似于随机信号盲检测。语音信号通过两条不同的路径进入两个麦克风,虽然各自的噪声不同,但是语音信号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方法就是1) 通过相关的方法找到相位差,然后2)通过相位补偿的方法抑制噪声获得额外的信噪比。远场和近场的假定主要决定了相位的范围和需要的分辨率大小。在远场,相位差异变小, 补偿的效果比较差。在近场相位的相对容易分辨,效果应该相对比较好。此外相位的补偿可以简单地合并,也可以通过计算信号和噪声从而提取有用的信号。

以上纯属臆测,如有问题,盖不负责。

网友J:
双MIC方案是通过一个DSP+2 MIC来实现的,一般来说2个MIC一个为全向,一个为单向。  在结构设计上,两个MIC放在不同的位置,这样两个MIC所获取的声音是有差别的。DSP通过软件算法来比较两个声音的差异,从而达到消音的目的。

楼主:
我现在只是一个ARM的控制器,没有DSP,用C语言可不可以实现?

网友E:
建议你做MIC增加方面的研究,可能进展会比较快些。前几天看新闻,日本做的一个MIC阵增强的产品不错。间隔有几十米,利用MIC阵(大概有十多个MIC),选定焦点后,正常音量说话能够听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