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采集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用ADuc7026的12位AD采集信号,参考电压是内部参考电压源2.5V。转换以后通过串口发送结果到电脑,通过串口调试助手查看。代码用keil MDK仿真过,仿真时输入0~2.5V都能准确的在串口输出正确值。而实际情况如下:
     输入102mv串口助手查看有稳定的253mv;
     输入1V串口助手查看有1.974V;
     输入2V串口助手查看有稳定的2.4913V;
自己考虑造成这么大误差的原因有以下几个:
  1.因为是买的学习板,板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没有隔离,模拟地和数字地也是直接相连的,由此造成AD的误差。
  2.AD是一边采集一边发送到串口的,PC通过串口影响了AD。
  3.AD的输入端驱动电路没做好。
三个原因都会有影响,那什么是最关键的呢?

缓冲的运放用的是lm324

楼主:
已经用运放作了缓冲为何还会这样?     麻烦大家指点一下可能的原因......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

网友A:
1。用电压表测adc0输入电压有无问题?
2。断点测试,看数字量有无问题?
3。read datasheet。

网友A:
你应该有什么低级错误,仔细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还想请问一下,您所说的断点测试是指用仿真器调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嗯,确实是不太懂ADC。误差这么大,好好查查先。

网友B(2013-12-27):
电压采过来不准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首先测一下ADC的输入电压是多少

网友D:
1.adc输入电压
2.ADuc7026没有用过,但是用过其他的,这款芯片需不需要考虑采样和转换的时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