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看看啊。

楼主(2011-06-28):
DSP是那个模块啊?

楼主:
我怎么没看到DSP模块啊,还是说sitara就没有DSP模块呢?

网友A:
在TI全球的划分里DM3xxx是被划分到DaVinci品牌里的,但实际营销支持体系是将DM37xx放在Sitara里面的。你的图的软件是针对AM系列器件的。这些器件本身是不带DSP的。如果你希望使用DSP的话,则需要选择DM37xx的器件,这时在TI软件架构中,GStreamer是由DSP支撑的。

楼主:
感谢楼上的,这个Gstreamer又是什么啊,有什么用呢?

网友A:
GStreamer是用来做多媒体处理的,就相当于我们平常在Windows平台上要放各种格式的电影文件,需要用到各种解码库一样。 而GStreamer为各种不同的格式提供了统一的接口,这样你可以基于GStreamer的统一接口非常方便的写一个播放器。因此GStreamer也就可以看着是一个多合一的解码器的,各种新的编码格式也都可以按照GStreamer的标准给合进去。

楼主:
哦,明白了,原理是封装好的媒体库,供我们的应用程序来调用的,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能看到GStreamer的源码吗?

网友A:
GStreamer是开放的

楼主:
有没有相关的使用说明什么的。

网友A:
TI只是做了GStreamer的一个底层封装。
对于写基于GStreamer的程序,没有任何变化

楼主:
那相应的API接口文档,在哪可以找到啊。

网友B:
版主有链接嘛

网友C:
也得看看这个到底是介绍什么产品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