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2011-06-28):
比如有按键中断和Timer中断,怎么设置成Timer中断高于按键中断呢?谢谢大家啊!

网友A:
在PSoC Creator里面, 在×.cydwr中,选择Interrupts,然后可以设置各种中断的优先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实现动态设置呢?其实我想问的是怎么进行动态设置,呵呵,不好意思,我没有说明白!这个纠结了很长时间了,也没有弄明白!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个帖子你可以看看
关于动态配置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209638

网友C:
4楼,zz哥的动态配置应该是说动态配置中断优先级,可以用
CyIntSetPriority(uint8 number, uint8 priority)
来做,number 是中断向量,priority是要设置的中断优先级:)

网友B:
5楼说的是,多谢

网友D:
版主这么谦虚,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版主。呵呵

网友E:
版主真热心 很尽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