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一秒4000个秒冲数不过来?

楼主(2011-06-28):
外部中断0数秒冲,还有一些定时中断,SPI中断,1秒4000个秒冲,只数出3800多个。mega8能力不够,还是我程序有问题?

网友A:
按你说的,一个脉冲是250US,那要看你的时钟周期了,进中断里会有一个中断响应时间等这些东西你都要算进去

网友B:
明显是程序编的不对。

网友C:
内部RC都够跑了。

网友D:
脉冲是什么样的波形?

网友E:
有计数器不用, 为什么用中断数?

网友F:
有可能,如果某些脉冲隔得特别近,会丢

网友G:
就是你只说1s 4000个脉冲,没说脉宽及脉冲间隔时间,怎么好判断

网友H:
中断开的多了,中断代码要精简,否则可能会丢脉冲的。

网友I:
用计数器数吧,抑或是有别的要求?

网友J:
说了这么多了,请问楼主的的单片机的时钟频率你设置的是多少呢?

网友K(2011-08-11):
用嵌套   控制下内存深度  再快也可以

网友L:
中断程序过长,如果你的时钟8m,那么0.00025*8000000=2000条指令
也就是说中断程序最多可执行2000条指令,并且没有其它中断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