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STM32可用的框架

楼主(2011-06-28):
我是单片机新手,学了几天,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跑吧灯
这让我想起了框架

用过JAVA,.NET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框架
我以前也常用框架,就是把实现某些常用操作的代码,都封装起来,
然后,在具体页面,要实现这些功能,就直接调用行了

很方便,开发程序速度快了几倍,要编写的代码也少了很多

STM32要有这个框架就好了

正点原子的程序,看起来像是个框架
就是没有很详细的使用说明,不会用

网友A:
你需要STM32固件库吗?

网友B:
想用框架就别用STM32

网友C:
不错的想法 , 不过除了 STM32 固件库, 你应该找不到更好的帮助.
mcu 的处理能力比较弱, 而往往系统的实时性却比 PC 还要高, 即使有了框架, 也很难用好哦

楼主:
想用框架就别用STM32
引用 网友B:

stm32速度慢了还是??
求推荐?

楼主:
不错的想法 , 不过除了 STM32 固件库, 你应该找不到更好的帮助.
mcu 的处理能力比较弱, 而往往系统的实时性却比 PC 还要高, 即使有了框架, 也很难用好哦
引用 网友C:

框架并不会影响很多性能的,不过单片机上我没有试过,也不会整

网友B:
stm32速度慢了还是??
求推荐?
引用 楼主:
flash、ram资源都不够。

楼主:
那可不可以外加缓存和闪存来解决
或者加带缓存的nor芯片

网友D:
哎哟 外挂就不用 M3啦,直接A8什么的嵌入式系统了,直接跑系统就有你要的框架,
单片机都是低成本东西,代码就是要压缩压缩再压缩,给一个库你就是浪费空间+浪费+浪费

网友E(2012-08-15):
回复 楼主:

我们代码也算不上框架,
就是代码规范一些,有自己的规范。学起来方便。

网友F:
直接买一个开发板学习吧。

网友G:
直接买一个开发板学习吧。
引用 网友F:

这个最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