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把STM8做成16位,32位啊

楼主(2011-06-28):
1.再加一个累加器B,能与A级联成16位
2.X,Y也能级联成32位
3.A,B能单独操作位。
4.A,X,B,Y能级联成24位。

---------------------------------------
STM8将同时具有 1位,8位,16位,24位,32位操作能力,
充分发挥CICS的优势。

网友A:
呵呵,肯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把.

STM32就是32位了把,不过好象ST现在不做16位哦

网友B:
晕,那M3,M0,M4怎么办???

网友C:
呵呵,肯定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把.

STM32就是32位了把,不过好象ST现在不做16位哦
引用 网友A:

ST有16位核,用的是166

网友D:
晕,STM32就是32位的。。。     16位的位置挺尴尬的了,已经很少了。

网友D:
8位变32位,岂是将A改成32位这么简单。
PS:A貌似是51吧, AVR,STM32等都是R0---R32.任意之间都可以进行运算。 STM8应该也一样。

网友E:
32位多没面子,直接做成64位吧,然后就去叫Intel和AMD情何以堪

网友F:
汗。。。对X,Y操作一次,至少都要2个周期,32位岂不了至少4个周期。ST才不干呢

网友G:
64位算个啥,至少也得256位啊~:lol

问题是:
LZ,你会舍得掏银子吗?

网友D:
还是1024位吧。:lol

网友:
那就干脆 123654789 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