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板问题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先把拿到手的板子正反拍照,像素高点的用微距拍摄
把大的器件:电容 IC 等拆下。
接着照猫画虎,万用表量吧
必须原理图和PCB图一起画,时时更新。
如果是4层板或者更多的,建议你给专业的抄板吧,这个涉及到扫描 磨板 个人玩不转的
如果是自己想要提高,那耐心点会成功的。

网友B:
你是按PCB文件还是实物来画原理图啊。。。。

网友C:
两层板只要耐心就可以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