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清用户寄存器时要从020H开始?

楼主(2011-06-28):
69P43的RAM,为什么清用户寄存器时要从020H开始?

楼主:
教程240页

楼主:
清用户寄存器
POWER_RESET:
LDI DPL,00H
LDI DPM,02H
LDI DPH,00H
RAM是从030H---0BFH可是为什么清用户寄存器时要从020H开始呢?

网友A:
如果是按说明来看,应该是从30H开始.

网友B:
其实按照规格书来说,芯片的真实给用户使用的RAM是从地址30h开始的,但是20h-2Dh是PWM寄存器。

网友C:
嗯,从20h开始清零也相当于初始化PWM了。

网友B:
但是通常我们建议是从30h开始清零。而PWM按照正常来初始化。

网友D:
实际程序中一般也是从用户寄存器开始,因为所有相关的系统寄存器后面会一一进行设置.

楼主:
多谢,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