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地线的问题

楼主(2011-06-28):
(无正文)

网友A:
在设计原理图的阶段就应该区分不同的地网络

网友B:
删除覆地层,重新覆地。

网友C:
最好还是在原理图上修改网络,然后再重新铺地。这样可以避免出错。

网友D:
1、在原理图上就分好,然后重新生成网络再调入进去,把原来的GND删除掉,重新根据新的网络布地线
2、在PCB图纸上把地层删除掉,然后手工添加一个新的地层网络,然后把相关的焊盘或者过孔等设置为这个网络连接,最后重新生成地线
3、数字地或者模拟地,所谓音频地应当就是模拟地,每个数字地或者模拟地也可以再分割成更小的数字地或者模拟地,最终数字地和数字地相连,模拟地和模拟地相连,在电源连接处数字地和模拟地再一点共接

楼主:
若已经画好的PCB呢,想分割呢有哪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