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调试助手问题

楼主(2011-06-28):
调试串口的时候,发现上位机接收的数据一直不正确,然后就修改了半天下位机程序,改了老半天不行,怀疑是硬件出错,拿示检测了以后发现没有问题,最后还把芯片都换了,试了老半天还是不行

网友A:
换一个串口调试助手

网友B:
嗯,我之前也是,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竟然好,拿原来那个版本的串口调试助手对比才发现版本确实有问题

网友A:
你应该先短接测试一下
我碰到过自动发送不完全正确的情况,两次才正确一次,停止自动发送后会立刻再发一次等问题

网友C:
一般来说, 调试串口应准备几个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小程序, 在一个上调试有问题, 可试试其他的.
比如最常用的是"超级终端", WINDOWS XP自带的, 但只能用来调ASCII码串的收发.

网友D:
我一直用的没发现过问题,因为是买产品附带的

网友E:
有专用检测工具吧,在内核抓数据,绝对不会漏掉任何数据

网友F:
是啊,不会因为应用层问题丢失数据。

网友G:
嗯,我之前也是,换了一个串口调试助手竟然好,拿原来那个版本的串口调试助手对比才发现版本确实有问题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确实让人抓狂,这些小软件多多少少都有些缺憾,
所以手头多备几种软件以防万一

网友H:
自己编一个呗

网友I:
上位机有两种,基于中断的和基于查询的。

用mscomm控件的,或者调用CreateEvent的, 都是基于中断的,缓冲区一般不会溢出。

楼主:
我也觉得网上不少是基于查询的,加个定时器在那里ReadFile,是不可靠的

网友A:
对啊,即使用多线程的技术,因为默认串口驱动2k的缓冲区,相对于windows十几毫秒调度一个线程,如果系统一忙,就卡死了。

网友B:
碰到过类似情况,可以用多个调试助手试试。
觉得AccessPort挺好用的

楼主:
呵呵,大家反响挺大的,先讨论到这吧

网友J:
用匠人的串口猎人 !:lol

目前新版在395楼:https://bbs.21ic.com/icview-239765-20-1.html

楼主:
哇塞,果然强大

网友K:
内容还是比较丰富得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