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 datasheet里面的疑惑

楼主(2011-06-28):
用一个单通道的RS232电平转换芯片MAX13236, 中间有一个电平描述不太清楚,请教一下
Input Threshold High / Input Threshold Low在该datasheet具体指期间的什么参数,如下图,按照道理讲图中所示应该为RS232电平标准,但是pdf中明显不是
附件是max13236的datasheet,还请大家指教下,谢谢

楼主:
忘记发附件了@~@

网友A:
Input Threshold:输入门限,指TTL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过datasheet了,max作为receiver,RS232是input, TTL是output。而作为transmitter,RS232是output,TTL是input
你也可以看absolute rate/input voltage rage,-25 to 25,TTL是不可能有这么大的范围的

网友B:
表格中应该是指RS232侧的Input Threshold。
至于文档中其它地方提到Input Threshold的,可能就是针对别的信号的。

网友A:
232电平是正负电平,你圈出的电压都是正电平,显然是TTL侧,你理解有误。

网友B:
232有负电平没错,但Threshold不一定是做在负电平的。事实上TTL信号经一级三极管反向送给电脑串口也是可以被正常接收的。

网友C:
你这个文件标题(器件特性)就定好了是低电压接口:3Mbps RS-232 Transceivers with Low-Voltage Interface,还有什么按照道理讲图中所示应该为RS232电平标准

网友D:
232侧,-5V表示1,0V也表示1,5V表示0。
1和0的转换电平在1.5V左右。

网友A:
兼容并不代表是应该有的门限,而且楼主图中的参数根本不是0附近的数值,不要再怀疑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low-voltage RS232与标准RS232电平,貌似只是听说过标准的RS232,网上也查了下,RS232就一个电平标准,串口协议分不同的电平标准,但是232就是一个电平标准,也没有找到低压的232标准。此处的low-voltage是不是指低电压供电或者说是transmiitter的输入是1.8V。我问了我同学,他以前用过这个片子,输出标准232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也没注意这个地方。
我又下了个max3230的datasheet,没有low-voltage打头,但是pdf在这个地方和13236如出一辙。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说法是符合datasheet的,你有测试过吗,如何测试的

楼主:
NND,这次制版我要把这个测试电路加上去

网友E:
232侧,-5V表示1,0V也表示1,5V表示0。
1和0的转换电平在1.5V左右。
引用 网友D:

同意,楼主这个帖子好。很多见太多了的东西反而没有仔细关注过。
RS232定义+/-3 ~15V,而+/-3V之间的电压是没有定义的。对于一个芯片而言,这不是一件很舒服的事情,所以看起来实用的芯片是将RS232的input端得门限设在1.5V左右。不过这个只是针对MAX系列芯片的一个推测,不知道其他的是否也是如此。

楼主:
懂了,豁然开朗,万分感激

网友F(2013-08-09):
,显然不是TTL电平咯,毫无疑问滴,TTL 无论是 Vlo还是Vil 都不可能超过1V啊,所以呢,这就是RS232侧,PC输进来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