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yer电路三极管射极接法

楼主(2011-06-28):
请问大家,这是经典royer电路的变形吗?两个管子射极连接的电感和MOS管,谁能解释下二者的作用吗?只知道电感是为了在振荡频率高时提供稳定的电流,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电感有两个作用,一是配合MOSFET及二极管形成BUCK调压,二是为royer提供恒流源供电

楼主(2011-11-03):
请问电感的值如何计算?

楼主:
你好,请问电感值如何计算?
2# 不亦心

网友B:
3楼4楼:
此电感的电感量要求并不严格,只要在电路中振荡频率上感抗够大即可。
该电感2楼已经说过:二是为royer提供恒流源供电。那么只要在振荡的前半周期和后半周期内电流变化很小就行。

楼主:
你好,请问Royer电路振荡回路(变压器原级)的峰峰值电压是多少,直流偏置电压是多少?如何计算的?多谢帮忙。
2# 不亦心

网友C(2021-09-25):
反馈绕组直连两管基极,而基极亦不见有周边配置,
那么,管子既没有开通的基础,而反馈也没通道(被反偏的发射结堵住了)。

网友C:
恒流的条件,除了 续流通道,还有就是 逆变器为 电流型,两个推挽管的导通有重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