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中PCB网络个的问题,急啊。

楼主(2011-06-28):
在protel99se 中原理图的网络和pcb中铜膜的连接能够对应得上,但是pcb图中用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 on PCB产生的网络表却跟PCB的铜膜连接不一样,也就是不能记录实际PCB图中铜膜的网络连接,用export netlist from pcb生成的网络表却可以,这是怎么回事呢?
出错现象是:生成的网络表中很多网络被连在一个DGND的网络名中。
例:
原理图网络表中的一个网络:
(
1V8ARM
C31-1
CB18-1
J12-1
J12-2
R43-1
U5-2
)
(
DGND
C1-1
C12-2
C13-2
C14-2
C15-2
C16-2
C21-2
C23-2
C24-2
C27-2
C28-2
C30-2
C31-2
C32-2
C34-2
CB1-2
CB13-2
CB15-2
CB16-2
CB17-2
CB18-2
CB19-2
CB21-2
CB22-2
CB23-2
CB24-2
CT1-2
CT2-2
D2-1
D4-1
D5-1
DZ1-1
DZ2-1
J1-3
J1-6
J1-12
J2-2
J3-2
J4-1
J5-2
J5-12
J6-7
J6-8
J6-9
J6-10
J10-7
J10-8
J11-2
J12-3
J12-4
LED1-2
LED4-2
Q2-2
Q3-2
Q4-2
Q5-E
Q7-2
R15-1
R17-1
R19-1
R25-1
R26-1
R27-1
R32-1
R44-2
R45-2
R46-2
R49-2
R50-2
R51-1
R53-2
R62-1
R73-2
U1-11
U2-8
U2-16
U2-28
U2-30
U2-35
U2-37
U3-15
U4-4
U9-4
U9-5
X1-2
)
Create Netlist From Connected Copper on PCB产生的网络表:
(
DGND
D4-1
R46-2
CT2-2
J1-3
J1-6
J1-12
CT1-2
CB15-2
DZ2-1
Q5-E
U3-8
U3-7
U3-14
U3-13
U3-15
X1-2
U1-11
Q7-2
CB24-2
R73-2
LED1-2
C16-2
R32-1
C14-2
CB1-2
R60-2
R53-2
R50-2
R49-2
R27-1
R26-1
R25-1
R19-1
R17-1
R15-1
Q4-2
Q3-2
DZ1-1
CB22-2
CB21-2
C28-2
C31-1
C1-1
C12-2
C13-2
C15-2
C21-2
C23-2
C24-2
C27-2
C30-2
C31-2
C32-2
C34-2
CB23-2
R45-2
CB16-2
R43-1
R44-2
R51-1
R55-1
R62-1
U4-4
LED4-2
D5-1
CB17-2
Q2-2
D2-1
CB18-1
CB18-2
U5-2
CB19-2
U9-5
U9-4
U2-16
U2-28
U2-30
U2-35
U2-37
U2-8
CB13-2
J6-10
J6-9
J6-8
J6-7
J6-6
J6-5
J6-4
J6-3
J6-2
J6-1
J10-7
J10-8
J11-2
J2-2
J5-2
J5-12
J4-1
J12-1
J12-2
J12-3
J12-4
J3-2
)
像上面红色那两个本来不是DGND网络的但却在生成铜膜网络表是变成了DGND网络了,还有好多类似的情况,请问大虾们这是怎么回事啊,要怎么改啊?麻烦大家帮帮小弟,谢谢。

网友A:
你查下你原理图有没 接错线啊?

网友B:
你查看下是否在PCB中出现连接到DGND的短路了?
有PCB中的DRC检查看看有没有短路。

楼主:
我查到了,是元件封装里面的边框有底层和顶层的线,造成短路了。
谢谢了哈。
不知道protel99se中的netlist manager里面其他东西怎么用,有谁有没有这方面的文档发个,谢谢。

网友B:
我一般都没有用到netlist manager,
SCH出网络表,然后在PCB中导入网络表,再进行布线,完成后,重新导入网络表,看netlist manager对话框中是否提示有区别,没有区**做DRC检查,如果DRC检查没有错误就OK了。

楼主:
第二次导入和生成铜膜网络表后网络表对比差不多。我是想知道那个netlist manager的其他功能有什么用。
想问下,PCB库里面怎么对齐,好像没有对齐功能。

网友C:
回复 楼主:

有那个功能的Tools -Align -Auto 两个选项是自动排齐和自动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