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全速运行出错

楼主(2011-06-29):
把程序下载进单片机后进行硬件仿真,单步执行数据没问题,可是进行全速运行的时候数据输出就有问题了。

网友A:
能说说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楼主:
在程序中我用的是SPI口的读写程序,通过SPI协议对外设进行读写

楼主:
特别当读的时候,把接收寄存器TXBUF赋值给一个变量的时候,不能正确赋值。

网友B:
估计是你程序写的时序的问题

网友C:
接受缓存是RXBUF吧?

网友C:
先把RXBUF赋值给通用寄存器Rxx看看。

网友D:
如果全速运行出问题,试试在MCU与外设的通信程序语句中添加NOP。

网友E:
好好检查下程序,特别是时序

楼主:
好的,多谢啦

网友F(2011-09-28):
单步运行程序,程序是一条指令一条指令运行的(即一步一步跟踪程序执行的流程),结果运行指令速度等各方面受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全速运行的时候,时序的正确与否就很重要了。市面上有些仪器是专门跟踪时序波形的,与系统连接就可对比仪器上的时序波形与手册所附带的时序波形了。

网友G:
一般是时序问题吧,单步时的时序不能代表你全速运行时的时序

网友H:
感觉是时序有问题,拿示波器检测下自己发是数据,然后对照SPI时序就很快能查出问题所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