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解惑

楼主:
我在画PCB时遇到一个问题,两个需要接地的点都打了埋孔到地,可是protel99始终显示两点之间存在飞线。连接这两点之间的地平面网络标识都是一样的,肉眼看地平面也连接到一起了。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请高人指点。
相关电路图如下所示

网友A(2011-06-29):
不介意的话,原文件发来帮你看看,这个光看截图实在发现不了端倪

楼主:
你好啊jjjyufan,不太方便发源文件,发部分的源文件帮我看看吧,多谢了。另外第一次画PCB,板子还有不少问题,有空的话麻烦多指点。

网友A:
你的问题在于你普通是一块一块的,虽然是同一个网络,但是这2块普通是没有连在一起的,看着像,其实不然,
你最好把现在的铺铜删除,用不规则铺铜重新画区域即可

网友B:
厉害,第一次画PCB就用埋孔了。我到现在还没用过盲埋孔:$

网友A:
而且你的设置似乎有问题,铺铜没有避让过孔,

网友A:
4层盲埋孔?第一次见到,
你这个通孔也可以的啊

网友A:
仔细看了下,你cpu下的via设置,似乎很乱,照理这个板子通孔就可以,可是内部的过孔有的从1-3的?奇怪
难道是别的软件转换过来的?
楼主好好看看吧

楼主:
有盲孔吗,我没做盲孔啊,要么是过孔,要么是埋孔呀。再说我感觉不需要做通孔的地方,我就做成埋孔了,是不是都应该改成瞳孔?1到3是表面到电源层。

楼主:
我把源文件搞得更清楚了一些,请帮我看看左上那条紫色的飞线为什么存在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A:
你应该所有的过孔都是顶层到底层的,这个改下吧

网友A:
唉,看你的图这是吃力,
首先请不要把什么什么都当保密来做,与其删除一部分还不如不删 发上来(相信每位看你图的电工有有这个意思)
其次,你的图是有重大错误的,既然你自己说了不做埋孔,看一堆的空从顶层开始结束与第二层 第三层 是嘛意思?
再次,你的规则设置是有问题的,铺铜过孔都不避让的,规则里面铺铜哪项设置删除,重建一个

楼主:
谢谢,我把铜铺成一片就可以了。但过孔避让在哪里面设置呢?

网友C:
lz不做过孔做埋孔是为了保密?

楼主:
保啥密啊,主要是有时候过孔的话底层的电容挡住了,请问需要优先考虑做过孔吗

楼主:
还有地层把焊盘都包裹住了,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A:
上图这项规则删除,重建一个,其他不要改,就改个间距即可,我发现你这项改过后,铺铜过孔不避让了

网友D:
你网格覆铜,应该把覆铜的线设置大点,留得太细了。
覆铜的安全间距做大点一般建议双面板0.5MM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按jjjfan建议,初步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