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快速放电负载

楼主(2011-06-29):
请教各位大虾:本人需做一快速放电电路,但不知道选怎样的负载比较经济与可靠,除了水泥电阻,是否其它的办法?

网友A:
电炉丝是最便宜的。

网友B:
确实,但电流无法控制

网友C:
确实,但电流无法控制
引用 网友B:

用根金属棒在电炉丝上滑动就成。

网友D:
这个方案的选取,跟LZ的人力成本有关。你觉得现在电子负载不可靠吗?举个例子说说。

楼主:
假如使用电阻或者电炉丝,随着放电进程,电池组的电压越来越低,放电速率势必会越来越慢了。有否恒流放电负载?

网友E:
可以通过添加大电流恒流二极管实现恒流。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的意思是电炉丝的电阻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无法控制连续电流,除非控制其温度

楼主:
TO:tangzzbb,在网上搜索了一下,恒流二极管基本都是mA级的,不知能够推荐一两款电流比较大的恒流二极管。

网友F:
9楼:
恒流二极管固然是mA级,你不能将恒流二极管中电流放大?
另外,恒流二极管不容易买到。现在有恒压源,例如各种电压基准,不能将其转换成电流源?

楼主:
TO:11楼,您的想法很好,环保,避免能源浪费。但是我所试验的电池组功率很小,都在100W以下,当初我设想可否用两组电池组,利用一组电池组的放电对另一个电池组充电,但是存在功率转换损失影响,还要DC power进行补偿。

网友F:
12楼:
反馈回电网需要并网逆变,比较复杂
用一组电池组的放电对另一个电池组充电,是DC-DC,简单多了,效率也比并网逆变高得多

楼主:
方案最终敲定,将电池电压调变换成恒压,使用恒压源带水泥负载,确保恒流放电,同时恒压源另接一DC风扇,放电和散热双重作用,谢谢各位的金点子!

网友G:
方案最终敲定,将电池电压调变换成恒压,使用恒压源带水泥负载,确保恒流放电,同时恒压源另接一DC风扇,放电和散热双重作用,谢谢各位的金点子! ...
引用 楼主:

有问题:方案最终敲定,将电池电压调变换成恒压,使用恒压源带水泥负载,确保恒流放电,

不可能恒压又恒流的。

网友F:
方案最终敲定,将电池电压调变换成恒压,使用恒压源带水泥负载,确保恒流放电,同时恒压源另接一DC风扇,放电和散热双重作用,谢谢各位的金点子! ...
引用 楼主:

这个方案不可能实现。

网友H:
等待结果

楼主:
TO:16楼与17楼:请问此方案存在问题点在哪?目前还未试验,此时在设计原理图?我是这么设想的,使用STEP_DOWN的IC将电池电压转换成一个恒定电压(例如5V),然后接一个水泥电阻或其它放电负载,根据公式I=U/R确保放电电流基本恒定。是否STEP_DOWN的IC因输入电压的变化,转换效率也不断在变化,从而达不到恒流的目的??

网友I:
LS:对电流精度没要求可以那么搞

网友J:
放电 还需要搞这么复杂吗? 放在一块仪表里面,背光开启,各种功能开启,耗电也是很快的。。

网友K:
可调节的恒流负载哪里有啊

网友I:
回复 网友K:

估计这个东西对你有用
恒流放电,不过要接电脑用软件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