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做电子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1-06-29):
用PMOS管IRF9530做电子开关,由于MOS管导通时有一定的电阻,系统的电流又比较大,因此上面有一定的压降,但是供电电压是固定的,这样就导致负载上的电压降低,不能带动负载,请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更换Ron更低的开关管,或则多个相同的IRF9530并联使用。

网友B:
换继电器,或者换低导通MOS,或者并联MOS~~

网友C:
换个低压降的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