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理解电容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差90度?

楼主(2011-06-29):
电容电压与电流相位相差90度?怎么理解这句话,比如RC串联电路中,电流处处相同,与电流相位相差90度的电容电压是指电容哪一端的电压,电容两端电压会同相吗?相频响应图为什么到一定频率相位差就发生了变化?

网友A:
电容建立电场需要时间,先要有电容内电荷移动。
不是指哪端电压,电压是个差分量,电流电压都是指电容两端的差值。

楼主:
看仿真结果,原理图(第一张图)
从频域看,电压幅度在Vin处是一条1V的直线,在Vout处是一条逐渐上升的曲线,这是由于电容阻抗造成的。电流则处处相等。
再看电压相位,Vin处电压相位始终为0,Vout处电压相位是一条57.8o逐渐下降的曲线(第二张图),
IC1的相位是从-122o下降曲线,IC1的相位是从57.8o下降曲线,这些数值是怎么来的?

网友B:
电容断电后两端电压不能突变但电流没有了,所有可以认为电流先于电压!

网友A:
建议lz去看看自动控制理论经典部分,一阶系统的频域响应。。没学过这个没法说。

网友C:
i=c*(d(Vin-Vout)/dt)

楼主:
昨天书上刚看到,2L、7L都是正确的,谢谢你们的答复。90度的原因就是cos和sin导数之间存在的数值关系。58度、122度还在研究中

网友D:
阻抗  最直观

网友E:
电路原理都有的,求导就可以了

网友F:
电容电感的这种相位差
最直接的想法就是
电感  是电流瞬间达到最大值 而电压在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到达峰值
电容  则相反

楼主:
有谁能用数学推导一下,似乎少不了那个虚数j吧

网友G: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软件?我还只会用最原始的EWB

网友H:
I=C*(d(Vint-Vout)/dt)

网友I:
假设有电容电极板上的电荷为Q,则有Q=CV
要t秒里,有△Q的电荷流入电容电极。这时的电流是,I=△Q/△t
在电容的电极板中,有△Q的电荷积蓄,因此。电极板间的电位差也就增加△V。所以△Q=C△V
根据以上所以有I=C△Q/△t
又因为△V/△t=V。ΨconsΨt  注意V。=BSΨ
所以有I=V。ΨconsΨt=V。Ψsin(Ψt+П/2)/////与电压V=V。sinΨt相比。电流的相位就比电压的快了П/2

网友J:
示波器观察电压和电流随频率变化的波形,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相位,再从微观的角度去理解相位产生的过程,最后,建模分析。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K:
哥,毕业后从没有用过仿真软件,悲催啊

网友L:
学这种基本概念应该往祖坟里刨。
首先楼主的表述就不严谨,准备的说应该是:对电容而言,电压的正弦变化值与电流的正弦变化值之间的相位差是90度。
交流电路,你不要理解成电荷在回路流动。实际上电容极板左边到电源正极是一半边电路,电容右极板到电源负极是另一半电路。左边的电路中的电荷往返运动,右边的也往返运动。电容电压对应的是两极板电荷累积数目的差。
还记得电流的形成原理吗?为什么开关接通的瞬间1公里外那端就有了电流?并不是因为此处的电荷瞬间流动到一公里外,而是电磁波以光速的速度传播,所以瞬间1公里外就建立了电场。所以电流对应的是电场。所以在忽略电感阻碍的作用下,电流的相位正比于电磁场建立的速度,所以是0。
只有在正弦输入的情况下,两者相位差才正好为90度。
学习用公式扔给别人,总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就是因为没有重视机理分析。数学家克莱因说过,搞数学要重视直觉分析,就是把复杂的现象用生活中能直观感受的现象来解释。这样才学的透彻,一个公式推导出结果,然后“你看,结果就是这样!”是很不负责的。

网友M:
电容就相当于一个容器,电流就相当于往里面倒水,水的高度就相当于电压。要把容器倒满水是不是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电流是一直存在的直到容器满了,但容器的水位是一点点上升的,所以电压是一点点上升的,所以就是电压滞后电流90度。但为什么是90度我也不是很理解。

网友N:
高手处处有!表示受益颇深!

网友O(2011-08-22):
20# aiyou18 这个回答很满意啊!!

网友P:
Zc=1/jwC
U/I=1/jwC;这个复数的相角=0-90=-90度

这里可以看出电容电压滞后电容电流90度

不知道我这样理解有没有错

网友Q(2012-09-09):
我也觉得20楼回答的不错,但还是不是太清楚电子怎么往返运动的

网友R(2013-04-09):
建议LZ看看电容的充放电图示效果,就会明白了、看看充放电时电容两端的电压和电流的波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