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更基础的PCB

楼主(2011-06-29):
单片机的小系统扩展板。想自己热转印,所以用的第一张图。有根GND线布不通,只好飞线了,就是串口接插件的GND与232(U1)的GND。我想如果厂家制版的话,用第二张铺铜的,对大面积铺铜的一些技巧不是很清楚,所以整个铺了。是不是单片机(U2)里面不用铺?

网友A:
你把C5丢到C4旁边就好布线了

网友A:
再就是:
电源线那么细???

楼主:
修改了一下,电源线加粗,布局调整了,不用飞线了。

网友A:
汗~~~

这个地,不是拉通就可以的,
电容,不是接上就行的,

而且,没事搞那么多锐角干嘛?

楼主:
哈哈,不用锐角,那就成直角了.比方说C5旁边那个锐角,怎么改?
OK,知道怎么改了:)

楼主:
锐角改了,其他....?

楼主:
重新修改了一下,大家看看有没有进步:lol
电源线地线均设为40mil,考虑到自己热转印,没有大面积铺铜,xwj所说的“地不是接上就行,电容不是放上就行”,在这块板子上具体哪地方有问题,能详细些?有根线还是走的飞线,如绿色所示,郁闷。自己以前编程较多,很少有机会PCB画板实做,大虾们多多指教。

网友B:
DS1 转180度,C9和Y1的连接:L
板子这么大?

楼主:
自己发现的问题,因为是热转印,单层板,那些插件元件应该放在底层。

楼主:
又改了改,呵呵。电源地线均40mil,信号线16,因为热转印,所以比较粗,焊盘都加大了。这块电路板即便是自动布线也能好使,就是一块单片机小系统板,只是感觉自己布的不够专业。教材上讲的都是一些操作步骤,PCB布线布局方面讲的太粗。不知道谁有布局布线的材料,最好有图的,比方说指出这样布有什么问题,那样布更好等等。在此把自己所画的原理图和PCB图也一并传上,哪位大虾布布看看,再传上来,大家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C:
如果是单面的话,最好是焊接面在一面才行;
就是贴片元器件放在插件焊接面上,如插件放在顶层,那么就应该把贴片放在底层。

网友D:
单层板的焊盘要加大点泪滴,不然生产不良一大堆

网友E:
你也可以选择全部铺地。这样抑制噪声的效果好些。

楼主:
to13楼 pa2792,这个图中贴片在顶层,插件在底层。另外,都说布线不要走锐角,那么问问,如下图白色圈中所示在焊盘上形成锐角,可以吗?

网友F:
13# pa2792